PS 307 电源拆解维修过程

楼主(2013-12-17):
   一个 S7 307 的电源模拟指示灯不亮,没有电源输出,今天抽时间拆解检查一下看看 什么问题?

   这是模块外形,显示一下,这坛友送我的小礼物,在此感谢坛友的礼物,给我学习的机会。S7 的 2A 的 DC24V 输出模块,没有输出,且电源指示要也不亮

   坏了就拆吧,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开看看是什么问题,一般保险丝坏的可能性是最为大的,直接拆开用万用表测量 电源模块上的 小圆形的 保险丝,原来烧坏了,直接更换

  更换后接上电源线测试,指示灯 显示正常,然后用万用表测量输出 DC24V 电源也正常,维修收工 !

网友A:
  要大解八块才过瘾呀 !

网友B:
不错,经常动动手啊,我们坏了领导直接报废了……

网友C:
哈哈,这种2A的是不是特别难拆,有塑料卡片卡住接线端子,就算撑开卡片,还是不方便拉出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种2A的是不是特别难拆,有塑料卡片卡住接线端子...

   是呀,要是有几只手的话就方便很多,一起来用力推卡子

网友D:
这么简单就省了一个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