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丰炜plc与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讯不成功

楼主(2013-12-17):
公司打算用上位软件(组态王)读取丰炜VB2-32MR中的信息,用VB-485A模块进行modbus  485通讯,电脑端接入232/485转换器,再与485A连接进行通讯,PLC和组态软件中通讯参数(波特率等)也设置相同了了,但还是通讯不成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原因了,麻烦各位大神帮忙分析问题可能出在什么地方?跪谢了!!

网友A:
通讯无非是接线,通讯协议,两边的参数设置,读写地址这些方面。

如果还不能解决可以致电罗升企业022-23556000-2088.

或者加QQ:20435957

网友B(2014-02-10):
用的什么组态软件 科提供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