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calance w的无线设备

楼主(2013-12-17):
西门子scalance w的无线设备能否与其冗余系统实现无缝链接呢?详细的说就是在一台无线设备出现故障后,冗余设备能否无断接直接实现连接呢?另外,如果在多个无线设备接入点扩展无线网络的无线覆盖范围时,在相邻覆盖范围衔接处能够实现无缝连接呢。希望高手能给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2014-02-28):
冗余系统实现无缝链接的定义不太明确,还得再详细说一下。

如果在多个无线设备接入点扩展无线网络的无线覆盖范围时,在相邻覆盖范围衔接处能够实现无缝连接呢?这个是漫游功能,西门子的AP和客户端如果你选择的是能有实现IPCF功能的设备的话,漫游切换时间能够控制在50ms以内,也是目前我见到的漫游切换最快的设备了。不过前提是你要选对型号,并且开启IPCF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