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可编程序CPU224

楼主(2013-12-17):
S7-200可编程序CPU224

我想问下在CPU224和EM231连接后,我通过一个湿度变送器输入一个电流信号(4~20mA)后在PLC内检测到,怎么样将这个信号源转换成我要的实际的相对湿度(RH%)?是不是要通过什么公式来换算?还请大家帮帮小弟!

楼主:
4~20mA对应PLC数值6400~32000,对应湿度0-100%用模拟量通用换算公式: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注:有一个模拟量比例换算指令库,可以下载直接用。参见micro'n power的模拟量换算章节。

楼主:
4~20mA对应的PLC内的6400~32000。
4~20mA对应的0~满量程RH%转化成6400~32000之间的数,可以根据6400~32000的数据得到RH%值。

楼主:
这个应该是个很简单的问题,4-20mA的信号对应PLC里的数值是6400-3200,同时4-20mA对应你的变送器的实际的相对湿度是多少到多少,就可以通过简单的数学计算得到你要的相对湿度的值了!

楼主:
如果使用编程软件Micro/WIN32中的PID Wizard(PID向导)生成PID功能子程序,就不必进行0 - 20mA与4 - 20mA信号之间的换算,只需进行简单的设置。

网友A:
有模拟量库的;

网友B:
 学习啦, PLC酷客 回答得很好呀,太精彩啦

网友C(2015-01-27):
这个公式需要记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