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PLCXC3-24与士林变频器SF-040系列通讯怎么写

楼主(2013-12-17):
信捷PLCXC3-24R与士林变频器SF-040通讯怎么写通讯程序,怎么设置参数呢!

网友A:
MODBUS慢慢研究吧

网友B:
你好,看看你的设备支不支持ModbusRTU通讯,若是支持的话,可以选择ModbusRTU通讯,若没有,选择自由格式通讯,在PLC输出端端子有AB表示RS485+,RS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