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365使用问题求助

楼主(2013-12-17):
现在有个项目用到IM365。用PLCSIM仿真时主机架和扩展机架能通讯上,而且用小程序试了下输入输出情况,也正确的。但是用实物连接后,扩展机架上没有输出,输入也没办法输入。线也检查过了没有错。各位帮帮忙,谢谢

网友A:
IM365是扩展一个机架的,硬件组态时组态上即可,不用其他设置。

检查一下硬件组态有没有问题?机架上的模块电源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M365是扩展一个机架的,硬件组态时组态上即可,不用...

硬件组态没问题,仿真时都是正常的。模块电源也接了。

网友B:
1,IM365是扩展一个机架的,硬件组态时组态要以

2, 还有就是 扩展机架上的模块供电都正常?

3,可在线查看扩展机架有无在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M365是扩展一个机架的,硬件组态时组态要以2,...

在线查看模块都正常工作的。就是找不到哪里出问题了,后面的模块电源都是直接接开关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IM365是扩展一个机架的,硬件组态时组态要以2,...

问下,扩展机架上的模块一定要支持可扩展吗,我用的是32位数字量输入模块6ES7 321-1BL00-0AA0。还有种是6ES7 321-1BL80-0AA0,后者描述是用于扩展条件下的。放在扩展机架上是不是一定要用后者。

网友A:
32位数字量输入模块6ES7 321-1BL00-0AA0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现在只能说明你的IM365模块有问题,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