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程序为什么不能给VD500赋值

楼主(2013-12-17):
上面这段程序执行时触摸屏上显示VD500值始终是0,其他的VD504---VD540都会显示VD334的值(变化的值)。

网友A:
这边为什么用VB500,换VD500试试;

网络31:实现的只是一个数据转移指令,别的没有;你这个值从哪来?

网友B:
是不是数据格式的问题,按华哥的改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边为什么用VB500,换VD500试试;网络31:实...

谢谢华哥

这个&VB500是VD500的地址,赋给VD550应该可以,关键是程序执行后VD504以及后面的VD540都会有值,就是为什么VD500没有值,这一点不明白。

网友C:
这段程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看你其他程序了。和屏的程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段程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看你其他程序了。和屏的程序了。

谢谢,这段程序我单独试了一下是可以的,就是连到程序里面VD500就没有值了。我在看看整个程序。

网友C:
那就好办了。

在随便认为有意的地方插入mov指令把vd500传出来,看看那个地方开始vd500不如意了。

楼主:
VD500再别的地方没有用到,这段程序是我想在触摸屏上用棒图显示流量值VD334的趋势,本来是想将VD334的值每隔一定时间赋给VD500,然后VD500在赋给VD504,以此赋值,原来是这样的

大师帮我看看上面这段程序能不能实现,VD334——VD500,VD500——VD504,

VD504——VD508,······VD536——VD540。

网友C:
你最好能找到原因,为何500没有值,你的程序都是没有问题的。

通常能晒出来的程序都是没有问题的程序,而问题却在你没有晒出来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你充满信心觉得“没错”。

不知道你334哪里来的值,会不会第一次写进去根本就是0。你把500初始化成非0的值再看看程序是否会将500写成0?

网友D:
越看越糊涂,没发现哪个程序给VD500赋值啊!

网友E:
你这个变址寻址的程序是没错的,建议你每次写入变址的时候先把VD550清零。这样就比较好了。修改下网络31 先MOVE O到VD550 然后再MOVE &VB500到VD550这样估计能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这两天太忙了没顾上来。

我将楼上的建议都试一下,争取找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建议你每次写入变址的时候先把VD550清零。...

sm0.1那个网络已经是把唯一的,确定的,值传到vd550了。何必清零然后又写上&vb500。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建议你每次写入变...

   我按你的提示分别用SM0.0和SM0.1对VD500赋值,但用SM0.1赋值是触摸屏是的VD500还是没有值。我自己刚开始学S7-200编程,不是很熟悉,程序的问题在哪里,我现在还没有找出来,师傅如果有空的话,我可以把程序发给你,请你帮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