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触摸屏里导出工程文件

楼主(2013-12-17):
MCGS被设置不允许上传工程,还有没有其他办法把工程文件考出来修改呢??

网友A:
 这个只能找到原来人家编写的源程序啦, 就是能上传来的项目文件也是不能修改的,可用 U 盘复制 MCGS 屏内的项目程序到相同型号的屏内运行

网友B(2018-02-11):
换一个新版本软件试试,不过授权提前备份。

网友B:
进入系统启动属性,可以备份工程,进入系统后,可以复制备份历史数据。

网友C:
考出来的也是目标执行代码,你能改那就是神了。

楼主:
导出来,现在可以做到改画面文字,比如公司名称,电话号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