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清空原程序

楼主(2013-12-17):
求教高手,现在手里旧屏里面有程序且有加密,我想把原来的程序清空,重新下程序要怎么操作啊?

网友A:
 MT506LV的屏,没有用过, 你直接用个空程序下载进去看看哟

网友B:
威纶通的屏用指拨开关设置——上电——触控校准模式——恢复到初始密码111111(6个1),我用的MT6100i就是这样,不可以参考一下你所用型号的说明书。

网友C:
秦侩大师威武......

网友D:
MT500和MT6000的不一样

网友E:
直接下载一个就把原来的清除了

网友F:
指拨开关7拨上去,从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