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电路故障

楼主(2013-12-17):
变频器在工业自动化产业中的应用十分的广泛,但是不可避免的也会发生故障问题。根据对变频器实际故障发生次数和停机时间统计,主电路的故障率占60以上,而变频器其它部位的故障率,如运行参数设定不当、控制电路板出现的故障、操作失误和外部异常引起的故障,都是比较低的。可见变频器主电路的故障率比重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小编就变频器主电路故障的表现跟大家说说。

1、整流块的损坏:变频器整流桥的损坏也是变频器的常见故障之一,早期生产的变频器整流块均以二极管整流为主,目前部分整流块采用晶闸管的整流方式。中、大功率普通变频器整流模块一般为三相全波整流,承担着变频器所有输出电能的整流,易过热,也易击穿,其损坏后一般会出现变频器不能送电、保险熔断等现象,三相输入或输出端呈低阻值(正常时其阻值达到兆欧以上)或短路。

在更换整流块时,要求其在与散热片接触面上均匀地涂上一层传热性能良好的硅导热膏,再紧固螺丝。如果没有同型号整流块时,可用同容量的其它类型的整流块替代,其固定螺丝孔,必须重新钻孔、攻丝,再安装、接线。

2、充电电阻易损坏:导致变频器充电电阻损坏原因一般如主回路接触器吸合不好时,造成通流时间过长而烧坏;或充电电流太大而烧坏电阻;或由于重载启动时,主回路通电和RUN信号同时接通,使充电电阻既要通过充电电流,同时又要通过负载逆变电流,故易被烧坏。

其损坏的特征,一般表现为烧毁、外壳变黑、炸裂等损坏痕迹。也可根据万用表测量其电阻(不同容量的机器,其阻值不同,可参考同一种机型的阻值大小确定)判断。

3、逆变器模块烧坏 :逆变器模块的损坏原因很多,如输出负载发生短路;负载过大,大电流持续运行;负载波动很大,导致浪涌电流过大;冷却风扇效果差;致使模块温度过高,导致模块烧坏、性能变差、参数变化等问题,引起逆变器输出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