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Access与wincc不能通信

楼主(2013-12-17):
按照上述方法建立后,PC Access和s7 200正常通信,但是与wincc不能正常通信,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PC Access和s7 200正常通信后,保持通讯电缆与两端的通讯口的连接不断开,保存PC Access,关闭PC Access和s7 200,立即在WINCC中导入PC Access的变量。这样做,s7 200与wincc肯定能正常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 Access和s7 200正常通信后,保持通讯电...

我就是这样做的呀,就是不行呀,在wincc里面什么反应也没有,我真的很无语,真心的求解

网友B:
如果你变量都建好,那就是你200的电缆有问题

网友C:
如果没反应的话那就是你的WINcc软件的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