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双机拖动型矿井提升机变频调速技术研究-合康变频

楼主(2013-12-17):
本文是转来的,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主要介绍了一种大功率双机拖动型矿井提升机变频调速装置的研究与应用,采用矢量控制技术,实现了提升全过程变频调速控制。

关键词:大功率;双机拖动;提升机;高压变频

一、引言

在煤矿生产中,矿井提升机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矿山生产的关键设备。提升机电控装置的技术性能,既直接影响矿山生产的效率及安全,又代表着矿井提升机发展的整体水平。因此,要求矿井提升机拖动系统具有安全可靠,运行高效且定位准确的能力。

我国矿井提升机匹配交流异步电机拖动容量在1000KW以上的,多采用双电机拖动形式。以淮北矿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桃园煤矿主井提升机为例,该提升机型号为JKM-3.25/4Ⅱ,减速机型号为ZHD2R-140K;采用两台异步绕线型电动机拖动,电机型号为YR800-16/1730,800KW。原有提升电控系统采用交流绕线式电机转子串电阻调速控制系统。系统主要缺点表现在:调速性能差,调速时能量要大量消耗在电阻上,给定方式落后,控制精度低,安全保护和监测环节不完善,安全可靠性差,维护工作量大,而且运行不经济。

2009年,淮北矿业股份公司与北京合康亿盛变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合作,开发研制了HIVERT-YVF型大功率双机拖动型矿井提升机四象限高压变频调速装置,采用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的高压变频器以“一拖二”的方式来实现高精度、大转矩调速控制,在桃园矿主井提升机上进行了成功应用。

二、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本项目主要研究内容为采用一台有速度反馈矢量控制变频器同时拖动两台异步电机,实现两台电机输出同样的转矩电流、励磁电流、转矩、功率分配均匀,整个调速范围内平滑无脉动,低速运行平稳,电流波形正弦度高。

  本项目研究方案主要有以下特点:

  1、采单套变频器拖动两套异步电机,实现了现场设备少,安全系数高,系统也得到了单变频拖到单电机的高可靠性。

  2、单套变频器驱动双电机的时候,由于双电机为硬连接驱动,其实负载为同一负载,这个时候,从理论上来说,因为双电机为同型号电机,基本特性一致,可以理解为双电机也就是为单电机的双绕组。经过实验及现场验证,所得到的效果确实为一电机的效果。

  3、考虑到系统的安全、稳定性,在拖动系统中采用了主从控制系统中的速度随从控制,在出现单台电机出现意外的时候,起到预防型作用。在双电机尾端采用了轴编码器测试实际单电机转速,双机中任何一台可做为主机,另外一台作为从机。

三、矢量控制四象限变频器“一拖二”可行性分析

  矢量控制变频器实现一拖二的基本条件是2台电机参数完全相同或者接近。轴端硬连接双电机系统较单电机提升系统有诸多不同,尤其在传动部分有很大区别,减速机可以简单理解为3个齿轮咬合,2个主齿轮分别由2台电机拖动,与两个主齿轮同时咬合的半径较大副齿轮的出轴端与滚筒相连。只要2台电机转速、转向保持一致,既可以保证整个系统的传动正常运作。

  由于这种双电机硬连接方式在硬件条件上已经限制了在滚筒的终端转速是绝对一致的,假设2台电机的电动负载出现了不平衡现象,那反映到转速上2台电机仍然是一样的,只是其中一台电机在带动另一台电动运行,一台反而在发电运行。所以简单来说,只要保证了2台电机的转矩电流一致,即可保证电功率的平衡,并且转速已经一致,那么速度传感器只需要2台电机中的一个即可保证双电机系统的正常运行。

  那么如何来保证2台电机的转矩也就是出力一致呢?

首先我们从异步电机的等效电路来分析对于两台电机的数学模型基本参数如何建立:

    图1 异步电机稳态等值电路图

  上图是异步电机等效电路,U1为外加电压、R1定子电阻、L1定子电感、R2转子电阻、L2转子电感、Rm励磁电阻、Lm励磁电感、I0励磁电流、I1定子电流、I2转子电流、S为转差率。单台电机如此,假设两台电机并联,从上图可以看出,并联后电机等效参R1、L1、R2、L2、Lm数值均为单个电机参数的1/2,而空载励磁电流I0为单个电机的2倍。而转子时间常数的计算方法如下,Tr为转子时间常数:

  由上公式可以看出转子时间常数只与3个参数有关系,而随着总电流的同倍增大,的关系一直保持不变,所以Tr也是个常数与单台电机数值一致。由此看来,只要两台电机的等效数学模型一样或接近,即可将双电机系统当作一台双绕组电机来处理,只是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加倍而已。

图2 矢量控制框图

  HIVERT-YVF系列变频器采用有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在转子磁场定位坐标下电机定子电流分解成励磁电流与转矩电流。维持励磁电流不变,控制转矩电流也就控制电机转矩。电机转速采用闭环控制。实际运行中给定转速与实际转速的差值通过PID调节生成转矩电流IT。经过矢量变换将IT、IM变换为电机三相给定电流Ia*、Ib*、Ic*,它们与电机运行电流相比较生成三相驱动信号。控制原理框图如上图。

  根据电机的转差计算公式 ,转差与电机转矩电流IT*成正比,与电机励磁电流IM*成反比。电机励磁电流IM*在额定运行频率下,与电机空载激磁电流I0相等;转差与转子时间常数成反比,由于并连后R2、L2均为单个电机参数的1/2,转子时间常数不变,而电机转矩电流IT*与电机空载激磁电流I0均增加一倍,因此转差计算公式不受影响,因此可以将传感器装在速度精度要求高的一个电机上,实现一拖二功能。如此执行该方案还具备一个优点,如果一个电机的电动负载突然增加,整个系统的转矩电流会突然增大,转差频率会增加,变频器输出频率会增加,除其本身的转矩会增加外,另外一台的转速也上升,达到了负荷转矩的自动动态分配,反之对于制动负载也完全适合。

四、系统组成及硬件

  HIVERT-VF系列高压变频器采用交-直-交直接高压(高-高)方式,主电路开关元件为IGBT。HIVERT-VF变频器采用功率单元串联,叠波升压,充分利用常压变频器的成熟技术,因而具有很高的可靠性。6kV系列每相6个单元,下图为6kV变频器系列的主回路示意图。

图3 变频器拓扑图

功率单元:HIVERT-VF系列产品具备100%定额功率的能量回馈能力。其结构图如下:

图4 功率单元内部主回路

 功率单元利用IGBT进行同步整流,同步整流控制器实时检测单元电网输入电压,利用锁相控制技术得到电网输入电压相位,控制整流逆变开关管所构成的相位与电网电压的相位差,便可控制电功率在电网与功率单元之间的流向。逆变相位超前,功率单元将电能回馈给电网,反之电功率由电网注入功率单元。电功率大小与相位差成正比。电功率的大小及流向由单元电压决定,就同步整流而言,整流侧相当于一个稳压电源,与电功率大小及方向相对应的电网与逆变相位差由单元电压与单元整定值之间的偏差通过PID调节生成。

  输入侧U、V、W处的电压电流波形

 大功率双机拖动型变频调速装置于2009年9月份制造完成,10月初完成各项试验和验收。2009年11月,桃园矿利用停产检修时间,在主井安装了高压变频调速电控系统。通过现场调试、试运转,在各种工况条件下都能够满足提升工艺的要求,提升机运行曲线平滑,加、减速度调整、方便、快速。

五、结论

  本项目采用一台HIVERT-YVF06/250(变频器容量2250kVA,适配电机1800kW)的变频器来拖动2台800kW的异步电机(电机参数相同),该变频器是矢量控制、再生制动、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功率平衡由变频器内核自己完成。通过在两台电机轴端部同时安装编码器(一用一备),通过参数的调整建立双电机数学模型,通过控制两台电机的励磁电流以及转矩电流达到功率平衡,从而实现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机的目的。

  尤其是采用了再生制动方式的变频器,使提升机在减速段或重物下放操作时变频器能自动转入发电反馈状态,使制动更平稳,操作更简单,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的应用,使得变频器具有低频转矩大、调速平滑、调速范围广、精度高、操作简单的特点。运用了高压变频器的成熟技术,使得运行安全稳定、故障率低、基本免维护,技术先进、保护齐全,操作方便,节能效果显著(与原电阻调速系统相比,可节电20%),功率因数高(0.95以上),谐波含量极少,符合国家标准。

  大功率双机拖动型四象限高压变频器可应用于交流提升机转子串电阻电控系统改造及新提升机电控系统配置,提高了矿山提升机控制技术和装备水平,确保了提升机高质量运行实现了高转矩、高精度、宽调速范围驱动,是交流提升机电控系统发展的方向,应用前景广阔。2010年,该项目通过了安徽省科技厅组织的科技成果鉴定,其技术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网友A:
这个是危险性很大的工程,必须保证安全

网友B:
这个采用了再生制动方式的变频器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C:
恩,很有帮助,价钱咋样?

网友D:
安全第一位,矿井的项目,产品必须达到安全系数啊!

网友E:
成本会不会很高啊??     有实际操作的图吗??

网友F:
看起来挺靠谱的  有链接吗 想知道的再详细一点

网友G:
能对矿井作业安全起到保障作用就好,近年矿难发生太多了。

网友H:
产品看上去还可以,难能可贵的是还是咱们国产的,赞一个。

网友I:
目前施耐德这个“一拖二”的方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I:
啊不好意思看错了,是合康的。

网友J:
听说现在矿井提升机操作工这种技术型工种的平均年薪均也超过了6万啦,不过确实挣的辛苦钱。

网友K:
国产的变频?很不错啊~~值得表扬

网友L:
图文并茂很好,国产的还是点厉害的,国产崛起。

网友M(2014-01-16):
是的,家乡就有一起因为变频器而导致矿井塌方照成了很多人伤亡,这个变频真的很重要

网友N:
诶,希望 国产能崛起吧,为了安全

网友O:
不错,像是论文一样啊,还有观点,就是回馈状态那里不知道能不能给个清晰的图片信息,否则看不到回路啊

网友P:
目前合康变频这个“一拖二”的方式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Q:
期待合康占领国际市场高地

网友R:
矿井的机械工作也这么自动化了啊

网友S:
1、这个“大功率双机拖动型矿井提升机变频调速技术研究-合康变频 ”,已经是好多年前的事了,是不是论文说的那样,应该有实践检验的结果了!

2、论文说的优点,恰恰是它的缺陷:

1)采用了再生制动方式的变频器,使提升机在减速段或重物下放操作时变频器能自动转入发电反馈状态,使制动更平稳,操作更简单,”是骗人的话。

       大家一定要明白,电机直接挂在电网上,才是最安全的,这种起重提升设备需要电机随时进入发电制动状态,而变频器的介入,恰恰阻断了发电制动的通道;

       你们可以做个试验,一个小异步电机作动力的提升机,正转以什么速度提升重物,反转自动进入发电制动状态,会以同样的速度下落重物,非常安全可靠!

       再生制动方式的变频器,下落重物时,再生通道不畅,瞬间溜钩的事故频发!

2)“节能效果显著(与原电阻调速系统相比,可节电20%),功率因数高(0.95以上),谐波含量极少,符合国家标准。”,是骗人的话,不节能,而是耗能,系统效率会下降20%;

3)“变频器具有低频转矩大、调速平滑、调速范围广、精度高、操作简单的特点。”,也是骗人的,电机调速是恒转矩调速,低速低功率,低速转矩不会增大而会下降,如果是机械传动调速,速度减小10倍,转矩就增大10倍;电机调速不适宜起重提升设备需要大转矩的场合!

3、大家可以联系这种设备的使用单位,就知道真正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T:
大功率的变频器在矿井上的应用是十分考验设备的质量的

网友U:
之前了解过一个欧瑞的矿井解决方案,讲的挺神乎的。

网友V:
合康的产品能够改善调速性能差,调速时能量要大量消耗在电阻上,给定方式落后,控制精度低,安全保护和监测环节不完善,安全可靠性差,维护工作量大,而且运行不经济。改善了很多企业实际需要的问题呀~

网友N:
双机拖动?能带的起来吗?看来合康的变频器好厉害啊

网友W:
不错不错,多写几篇这种技术性的研究文章

网友K:
大才啊 现在合康做的已经不错了,在采矿机械应用中也有很多的成果和成功的解决方案了吧

网友L:
双机的变频器调频后效果果然不一般啊

网友X:
给很多企业提个醒,作业安全第一,又到年终了,给 辛辛苦苦干活的工程人一个好年

~!~

网友Y:
这几年合康一直在不断地创新,在国内做的非常不错,是左右企业都值得学习的对象¥

网友M:
是的,国产品牌能做到这样实在不容易,特变是像现在 施耐德 西门子等等国际大牌入侵大陆市场的时候,合康能找到自己的突破口非常的不容易¥

网友A:
顶楼上,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支持下。希望能更给力!

网友D:
今天是小年,来年合康更NB……

网友Q:
这个是武汉的合康还是北京的合康?我有点弄糊涂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武汉的合康还是北京的合康?我有点弄糊涂了~~~~~¥

必须是北京的啊~~~~

网友R:
拖动机的重要性不可言喻啊!变频的稳定最最重要

网友Z:
合康变频还是不错的,国产中很牛叉了*

网友T:
感谢楼主提供的资料,正好对着方面的也特别的感兴趣,复制下来我好好学学,慢慢的消化。#

网友U:
引用 网友P:
回复内容:对: 网友Q  这个是武汉的合康还是北京的合...

那武汉那是做什么的呢?是分公司吗?

网友P:
引用 网友U:
回复内容:对: 网友P  回复内...

是的,北京的应该是总公司,子公司在武汉,合康现在基本算是北京的代表企业了,一直发展的很好

网友AA:
这是今天看到的好文,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客观的参数数据信息。从上面可以看出应该是两台设备的一个实际参数,而且没有取峰值。还算靠谱。*

网友AB:
这东西要么不出事情,一出就要人命啊~~~~~

网友AC:
我只想问一句话,这玩意儿安全吗?有保险吗?

网友AD:
引用 网友AC:
我只想问一句话,这玩意儿安全吗?有保险吗?

别家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司一直都是在使用合康的变频,感觉服务质量都非常之不错~~~~这个你放1000000个心吧

网友AE:
楼上的也别说的绝对,谁没有个失误的时候呢,不过以我对于合康的了解来看,99%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F:
引用 网友S:
1、这个“大功率双机拖动型矿井提升机变频调速技术研究-...

你这是哪里看来的?

网友AG:
合康在国产里算是一流,不过从近期在论坛上看的几篇老鸟写的文章,和欧美列强还是有差距啊!……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合康在国产里算是一流,不过从近期在论坛上看的几篇老鸟写...

这个是肯定的,国内技术合康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AC:
我只想问一句话,这玩意儿安全吗?有保险吗?

合康产品您就放心用吧,我们公司一直都在使用,挺好的。

网友S:
1、电动机与电网直接相连时,可以在“电动运行”与“发电运行”之间自由切换,所用电动机工频运行的吊车,吊重正转上升和吊重反转下降一个速度,怎上去的,就怎么下来,不会溜钩!反转下降时自动进入发电运行,不会掉下来!

2、所以电动机与电网直接相连时,效率最高!

网友S:
3、如果采用机械传动调速,低速高转矩,将速度降低到1/100,就能吊起100倍的重物;

4、大家用“倒链”,手轻轻一拉,就能跳起几吨的重物,就是机械传动的杠杆原理;

5、而用变频器后,低速低转矩,根本就吊不起重物;

6、变频器用于起重设备,是犯了错,论文的作者很无知,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

网友S:
7、变频器在电网与电机之间,阻断了电动机发电运行的通道,靠变频反馈发电运行,很不可靠,很容易吊重砸下来,很可怕!

网友S:
8、变频器的接入,系统的效率下降很多,至少在20%以上,怎么能节能呢?

9、异步电机串电阻调速,电阻损耗的能量并不大,下落发电运行时,把大量的机械能转化为电能,你会看到你的电度表这时候是高速反转的!!!

网友S:
10、电机发电运行时,产生很大的制动力矩,重物不会掉下来,非常安全,就像上升一样安全,根本就用不着担心,可是有了变频器,情况就反过来了,吊重下落时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