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贴)电源电气擂台第103期---热继电器

楼主(2013-12-17):
本期擂台请你结合实际谈谈热继电器的安装、使用和维护。

本期擂台 针对以上问题进行阐述,阐述最详细,原创最多的获一等奖。

工控电源电器擂台两周一期。

奖项设置:

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5名:10MP,三等奖各奖励50积分。

类似于大家熟悉的QB,1个MP=1元人民币。

兑换现金:非积分获得的MP可兑换等值现金(满100MP后、用户可通过用户管理后台申请兑换)。

网友A:
热继电器安装与维护要点:

(1)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连接线规格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安装的倾斜度一般不得超过5度,同时应尽可能装在与它组装的其他电器下而,以免受到其他电器发热的影响。

(2)热继电器出线端的连接导线,应按照表4-2的规定选用。这是因为导线的材料和粗细均能影响到热元件端接点传导到外部热量的多少。导线过细,轴向导热差,热继电器可能提前动作;反之,导线过粗,轴向导热快,热继电器可能滞后动作。若采用铝芯导线,导线的截面积应增大约1.8倍,且端头应搪锡。

(3)热继电器只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而不能作短路保护使用。对点动、重载启动、连续正反转及反接制动等运行的电动机,一般不宜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4)热继电器安装时,应清除触头表面尘污,以免因接触电阻太大或电路不通,而影响热继电器的动作性能。

(5)使用中热继电器的外壳盖子要经常盖好,接线头必须拧紧,连接牢靠。

(6)检查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值或调整旋钮的刻度值,看是否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相当或相等。

(7)使用中要定期用布擦净热继电器上的灰尘或积污。双金属片要保持原有光泽,若有锈迹,可用布蘸些汽油轻轻擦拭,注意禁止用砂纸打磨。

(8)用手拨动四五次观察其动作机构应正常可靠,再扣复位按钮应灵活,调整部件不得松动(己松动时须加以紧固并重新进行调整试验)。

(9)检查热元件是否良好,只可打开盖子从旁观看而不准将热元件拆下。确需拆下查看时,则装好后一定要重新进行通电动作试验。

(10)使用中每年进行一次通电试验。在设备发生短路故障后,应检查热元件和双金属片有无明显变形。若因变形等使动作不准时,只可调整其可调部件,绝不许弯拆双金属片。

(11)在必须更换热元件时,应换上与原热元件产品型号、编号、额定电流及制造厂相同的新元件。

网友B:
整理一下再谈谈自己的见解,大力支持

网友C:
1.热继电器安装方向必须与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方向相同,误差一般不应超过5°。热继电器与其它电器装在一起使用时,要防止受其它电器发热的影响。热继电器的盖子要盖好。

2.检视热继电器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值,或电流调整旋钮的刻度值,是否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相当。如果不相当,要更换热元件重新调整,或转动调整旋钮的刻度,使之符合要求。通常,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值,较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略高。如果热继电器与电动机分别安装在两处,而两处的环境温度又差异较大,这时两者的电流值应选的不同。例如JR1与JR2系列热继电器是没有温度补偿的,当热继电器的环境温度低于电动机的环境温度15~20°C时,热继电器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值比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可小10,即可选用小一号的热元件。反之,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值,比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大10,即可选用大一号的热元件。

3.热继电器在使用中,需要定期用布擦净尘埃和污垢,双金属片要保持光泽,如果上面有锈迹,可用布蘸汽油轻轻擦除,但不得用砂纸磨光。

4.动作机构应正常可靠,可用手扳动四~五次观察之,复位按钮应灵活,调整部件,不得松动,如已松动,则应加以紧固并重新进行调整。检查调整部件时,只能用手或螺丝刀轻轻触动,不得用力拧或推拉。对于可调整的热继电器应检视刻度是否对准需要的刻度值。

5.热继电器接线螺钉要拧紧,触头必须接触良好,盖子应盖好。

6.在检视热元件是否良好时只可打开盖子从旁观察,不得将热元件卸下。若必须卸下时,装好后要通电试验调整。

7.在使用过程中,每年应进行一次通电校验。此外在设备发生事故,而引起巨大短路电流后,应检察热元件和双金属片,有无明显变形。若已产生明显变形,需要通电试验调整,调整时,绝对不能弯折双金属片。

网友D:
一、安装热继电器,一般应注意以下事项:

(1)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应与产品说明书规定的方向相同,偏差一般不得大于5º;连接导线的截面应符合规定。

(2)热继电器与其他电器装在一起使用时,应尽可能将它装在其他电器的下面,以免其动作特性受其他电器发热的影响;热继电器的盖子应盖好。

(3)热继电器的连接导线,必须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的规定选用(一般为铜线),因为导线的材质和尺寸均会影响热元件的热状态。

(4)热继电器的接线螺钉应拧紧,以使触头接触良好,防止因螺钉松动而导致触头的接触电阻增大,引起热元件温升增高,最终造成继电器的保护特性不稳定和发生误动作。

(5)热继电器安装完毕,投入运行前,应检查其整定电流是否符合要求。

二、安全使用

(1)为适应电动机过载特性的需要,热元件通过整定电流时,继电器不动作;通过1.2倍整定电流时,动作时间不超过20min;通过1.5倍整定电流时,动作时间不超过2min。为适用电动机启动要求,热元件通过6倍整定电流时,动作时间应超过5s。

(2)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原则上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取;但对于过载能力较低的电动机,如果启动条件允许,可按其额定电流的60%--80%选取。

(3)与热元件连接的导线截面,应满足最大负荷的要求。截面不能过小,以免导线发热传至热元件而使热元件误动作。

(4)当热元件动作停机时,不允许用手按住复位按钮强行启动设备。必须认真检查,排除故障才能再投入使用。

   需要反接制动及通断频繁的电动机,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保护。

三、热继电器在维护过程中,一般应注意以下事项:

(1)定期检查热继电器各零部件是否松动、损坏、锈蚀,活动部分有无卡住现象,接线是否松动、脱落,紧固件是否失落。一旦发现故障和缺陷,应及时妥善处理和排除。

(2)经常保持触头清洁和接触可靠。发现触头接触面上积有尘垢时,应使用蘸有四氯化碳或酒精的棉布擦拭干净;发现接触面严重烧损,出现毛刺或小珠时,应使用细锉打磨平整,严禁用砂纸打磨。

(3)应经常注意环境条件的变化。例如,当温度急剧变化,空气湿度增高,冲击振动增大、有害气体侵袭或粉尘突然增加时,应及时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以保证热继电器可靠工作。

网友E:
这个东西大家太熟悉了,基本都有话要说。

网友F:
1 热继电器安装接线时,应清除触头表面污垢,以免电路不通或因接触电阻太大而影响热继电器的动作特性。

2 热继电器进线端子标志位1/L1、3/L2、5/L3,与之对应的出线端子标志为2/T1、4/T2、6/T3。

3 必须选用与保护的电动机额定电流相同的热继电器,如不符合,则失去保护的作用。

4 热继电器除了接线螺钉外,其余螺钉均不得拧动,否则其保护特性会改变。

5 热继电器安装接线时,必须切断电源。

6 当热继电器与其他电器安装在一起时,应将他安装在其他电器的下方,以免其动作特性受到其他电器发热的影响。

7 热继电器的主回路链接导线不易太粗,也不易太细。如链接导线过细,轴向带热性差,热继电器可能提前动作;反之,链接导线太细,轴向电热快,热继电器可能滞后动作。

8 当电动机启动时间过长或操作次数过于频繁时,会使热继电器误动作或烧坏电器,故这种情况一般不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9 若热继电器双金属片出线锈斑,可用棉布粘上汽油轻轻揩拭,忌用砂纸打磨。

10 当主电路发生短路事故后,应检查发热元件和双金属片是否已发生永久变形,如已变形,应更换。

11 热继电器在出厂时均调整为自动复位形式。如欲调为手动复位,可将热继电器侧面孔内螺钉倒退约三四圈即可。

12 热继电器脱扣动作后,若要再次启动电动机,必须待热元件冷却后,才能使热继电器复位。一般自动复位需待5分钟,手动复位需待2分钟。

13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必须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进行调整,在座调整时,绝对不允许弯折双金属片。

14 为使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与负荷的额定电流相符,可以旋动调节旋钮使所需的电流值对准白色箭头,旋钮上的电流值与整定电流值之间可能有所误差,可在实际使用时按情况适当偏转。如需两刻度之间整定电流值,可按比例转动调节旋钮,并在实际使用时适当调整。

网友G:
       热继电器是由流入热元件的电流产生热量,使有不同膨胀系数的双金属片发生形变,当形变达到一定距离时,就推动连杆动作,使控制电路断开,从而使接触器失电,主电路断开,实现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继电器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元件,以其体积小,结构简单、成本低等优点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是指保护电机的动作电流,在此电流值时运行一段时间后继电器动作,使主回路断开,以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一般整定到电机额定电流的1.05-1.15倍。

热继电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电压:热继电器能够正常工作的最高的电压值,一般为交流220V,380V,600V。

额定电流: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主要是指通过热继电器的电流

额定频率:一般而言,其额定频率按照45~62HZ设计。

整定电流范围:整定电流的范围有本身的特性来决定。

它描述的是在一定的电流条件下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和电流的平方成正比。

        热继电器的主线路(接负载的)螺丝接点比较大,上面三点是三相进,下面三点是三相电出,螺丝接点较小是辅助触点,仔细看有号码95与96是常闭(正常情况是闭合的,过载后会断开),97与98是常开(正常情况是断开的,过载后会闭合)。有的辅助点只有三个的,那就是95与96是常闭,95与98是常开。

       热继电器的作用是:主要用来对异步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他的工作原理是过载电流通过热元件后,使双金属片加热弯曲去推动动作机构来带动触点动作,从而将电动机控制电路断开实现电动机断电热继电器停车,起到过载保护的作用。鉴于双金属片受热弯曲过程中,热量的传递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热继电器不能用作短路保护,而只能用作过载保护热继电器的符号为FR。

        热继电器是用于电动机或其它电气设备、电气线路的过载保护的保护电器。

       电动机在实际运行中,如拖动生产机械进行工作过程中,若机械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或电路异常使电动机遇到过载,则电动机转速下降、绕组中的电流将增大,使电动机的绕组温度升高。若过载电流不大且过载的时间较短,电动机绕组不超过允许温升,这种过载是允许的。但若过载时间长,过载电流大,电动机绕组的温升就会超过允许值,使电动机绕组老化,缩短电动机的使用寿命,严重时甚至会使电动机绕组烧毁。所以,这种过载是电动机不能承受的。热继电器就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原理,在出现电动机不能承受的过载时切断电动机电路,为电动机提供过载保护的保护电器。

          使用热继电器对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时,将热元件与电动机的定子绕组串联,将热继电器的常闭触头串联在交流接触器的电磁线圈的控制电路中,并调节整定电流调节旋钮,使人字形拨杆与推杆相距一适当距离。当电动机正常工作时,通过热元件的电流即为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热元件发热,双金属片受热后弯曲,使推杆刚好与人字形拨杆接触,而又不能推动人字形拨杆。常闭触头处于闭合状态,交流接触器保持吸合,电动机正常运行。

       若电动机出现过载情况,绕组中电流增大,通过热继电器元件中的电流增大使双金属片温度升得更高,弯曲程度加大,推动人字形拨杆,人字形拨杆推动常闭触头,使触头断开而断开交流接触器线圈电路,使接触器释放、切断电动机的电源,电动机停车而得到保护。

        热继电器其它部分的作用如下:人字形拨杆的左臂也用双金属片制成,当环境温度发生变化时,主电路中的双金属片会产生一定的变形弯曲,这时人字形拨杆的左臂也会发生同方向的变形弯曲,从而使人字形拨杆与推杆之间的距离基本保持不变,保证热继电器动作的准确性。这种作用称温度补偿作用。

        螺钉8是常闭触头复位方式调节螺钉。当螺钉位置靠左时,电动机过载后,常闭触头断开,电动机停车后,热继电器双金属片冷却复位。常闭触头的动触头在弹簧的作用下会自动复位。此时热继电器为自动复位状态。将螺钉逆时针旋转向右调到一定位置时,若这时电动机过载,热继电器的常闭触头断开。其动触头将摆到右侧一新的平衡位置。电动机断电停车后,动触头不能复位。必须按动复位按钮后动触头方能复位。此时热继电器为手动复位状态。若电动机过载是故障性的,为了避免再次轻易地起动电动机,热继电器宜采用手动复位方式。若要将热继电器由手动复位方式调至自动复位方式,只需将复位调节螺钉顺时针旋进至适当位置即可。

1.热继电器的选用
  热继电器的保护对象是电动机,故选用时应了解电动机的技术性能、启动情况、负载性质以及电动机允许过载能力等。
  (1)长期稳定工作的电动机
  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用热继电器。取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的0.95~1.05倍或中间值等于电动机额定电流。使用时要将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调至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值。
  (2)应考虑电动机的绝缘等级及结构
  由于电动机绝缘等级不同,其的容许温升和承受过载的能力也不同。同样条件下,绝缘等级越高,过载能力就越强。即使所用绝缘材料相同,但电动机结构不同,在选用热继电器时也应有所差异。例如,封闭式电动机散热比开启式电动机差,其过载能力比开启式电动机低,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选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60~80%。
  (3)应考虑电动机的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
  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一般为额定电流的5~7倍。对于不频繁启动、连续运行的电动机,在启动时间不超过6s的情况下,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选用热继电器。
  (4)若用热继电器作电动机缺相保护,应考虑电动机的接法
  对于Y形接法的电动机,当某相断线时,其余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电流的增加比例相同。一般的三相式热继电器,只要整定电流调节合理,是可以对Y形接法的电动机实现断相保护的。对于Δ形接法的电动机,其相断线时,流过未断相绕组的电流与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增加比例则不同。也就是说,流过热继电器的电流不能反映断相后绕组的过载电流,因此,一般的热继电器,即使是三相式,也不能为Δ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的断相运行提供充分保护。此时,应选用JR20型或T系列这类带有差动断相保护机构的热继电器。
  (5)应考虑具体工作情况
  若要求电动机不允许随便停机,以免遭受经济损失,只有发生过载事故时,方可考虑让热继电器脱扣。此时,选取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应比电动机额定电流偏大一些。
  热继电器只适用于不频繁启动、轻载启动的电动机进行过载保护。对于正、反转频繁转换以及频繁通断的电动机,如起重用电动机则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2.热继电器的安装
  热继器安装的方向、使用环境和所用连接线都会影响动作性能,安装时应引起注意。
  (1)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
  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很容易被人忽视。热继电器是电流通过发热元件发热,推动双金属片动作。热量的传递有对流、辐射和传导三种方式。其中对流具有方向性,热量自下向上传输。在安放时,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下方,双金属片就热得快,动作时间短;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旁边,双金属片热得较慢,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长。当热继电器与其它电器装在一起时,应装在电器下方且远离其它电器50mm以上,以免受其它电器发热的影响。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以确保热继电器在使用时的动作性能相一致。
  (2)使用环境
  主要指环境温度,它对热继电器动作的快慢影响较大。热继电器周围介质的温度,应和电动机周围介质的温度相同,否则会破坏已调整好的配合情况。例如,当电动机安装在高温处、而热继电器安装在温度较低处时,热继电器的动作将会滞后(或动作电流大);反之,其动作将会提前(或动作电流小)。
  对没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应在热继电器和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差异不大的地方使用。对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可用于热继电器与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有一定差异的地方,但应尽可能减少因环境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3)连接线
  热继电器的连接线除导电外,还起导热作用。如果连接线太细,则连接线产生的热量会传到双金属片,加上发热元件沿导线向外散热少,从而缩短了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反之,如果采用的连接线过粗,则会延长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所以连接导线截面不可太细或太粗,应尽量采用说明书规定的或相近的截面积。
  3.热继电器的调整
  投入使用前,必须对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进行调整,以保证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与被保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匹配。例如,对于一台10kW、380V的电动机,额定电流19.9A,可使用JR20-25型热继电器,发热元件整定电流为17~21~25A,先按一般情况整定在21A,若发现经常提前动作,而电动机温升不高,可将整定电流改至25A继续观察;若在21A时,电动机温升高,而热继电器滞后动作,则可改在17A观察,以得到最佳的配合。

网友H:
3.热继电器的选用

3.1  热继电器通常与交流接触器配合使用,对电动机等感性设备进行过载保护。在选用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 一般较轻载或长期运行的星形连接的小功率电动机,可选用双极型热继电器;

三角形连接的电动机,应选用带缺相保护的三极型热继电器。

2)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 热继电器发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2  为了保证电动机能够得到充分的过载保护,就必须全面了解电动机的性能,并给其配以合适的热继电器,同时进行必要的整定。工作中在选择热继电器时,我们应考虑以下几点:

   1)电动机的型号、规格和特性:电动机的绝缘材料等级有A级、B级、E级等,绝缘材料等级不同,它们的允许工作温度各不相同,因而其承受过载的能力也不相同,在选择热继电器时必须引起注意。另外,电动机结构不同,散热效果也不一样。开启式电动机散热比较容易,而封闭式电动机散热就困难得多,稍有过载,温升较快,其温度就可能超过门限值。所以虽然热继电器的选择从原则上讲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考虑的,但对于过载能力较差的电动机,它所配的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60%~80%。

   2)正常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在电机不是频繁启动的场合,必须保证电动机的启动不致使热继电器误动作。当电动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倍、启动时间不超过6秒、很少连续启动的条件下,一般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热继电器。

   3)电动机的使用条件和负载性质:由于电动机使用条件的不同,对它的要求也不同。如负载性质不允许电动机轻易停转,即便过载会使电动机寿命缩短,也不应让电动机冒然脱扣,以免产生比损坏电动机高许多倍的巨大损失。这种场合最好采用有热继电器和其他保护电器有机地组合起来的保护措施,只有在发生非常危险的过载时方可考虑脱扣。

   4)操作频率:当电动机的操作频率超过热继电器的操作频率时,如电动机的反接制动、可逆运转,热继电器就不能提供保护。这时可考虑选用半导体温度继电器进行保护。

4.  热继电器的安装、整定

安装热继电器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1)首先应按说明书正确安装。一般都安装在其他电器的下方,以免因其他电器发热影响它的动作准确性。

 2)其次热元件的动作电流可以调整(也就是经常所说的整定),调整的电流值(简称整定值)一般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若起动频繁或起动时间较长的电动机,可使动作电流等于额定值的1.1~1.5倍。

 3)再次,热继电器自动作后,可在2分钟后按手动复位按钮,使它恢复原来的状态,否则它不再动作。一般复原在3~5分钟后,才允许重新起动电动机。

 4)最后,若热元件损坏后,应采用同样规格的热元件更换,不得随意更改规格。

5.热继电器的维护

热继电器一般由加热元件、控制触头和动作系统、复位机构等组成。它是依靠通过发热元件的负载电流超过允许值时,所产生的持续增大热量使动作机构动作的一种保护电器,主要用于电力拖动系统中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及对其他电气设备发热状态的控制,目的是防止电动机等设备长时间严重过载,而导致的电动机等设备绝缘老化加速、使用年限缩短、甚至烧毁的现象发生。

   热继电器常见的故障包括:拒绝动作、误动作和动作不稳定时慢时快,产生的原因及其处理办法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

1)拒绝动作原因及处理办法:

原    因:热继电器与电动机等设备不匹配,额定技术值过大或不适合,造成热继电器拒动。

处理办法:重新选择额定技术参数。

原    因:热继电器外接线螺钉虚接、虚焊。

处理办法:将外接线全部检查后接好接实。

原    因:动作电流整定值偏大。

处理办法:合理调低整定值或使用符合额定电流要求的热继电器。

原    因:负荷侧短路或负载电流过大,反复短时操作频率过高或机械机构故障,使热继电器不能动作,导致热元件烧断或脱焊拒动。

处理办法:使用新热继电器,或选择带速饱和电流互感器的热继电器。

原    因:年久失修,导致机械动作机构和胶木零件的磨损,积尘锈蚀或变形甚至卡住。

处理办法:清洁、修理、调整,注意防止热继电器动作特性发生变化,热继电器可调整部件,应调整至整定点位置。。

原    因:热继电器导板脱出。

处理办法:重新放入并校验其是否灵活。

原    因:热继电器触头接触不良。

处理办法:清除触头表面尘垢或氧化物等。

原    因:热继电器动触头杆弹性减小或消失、触头接触不良或烧坏。

处理办法:修理动触头杆或触头,必要时进行更换。

2)误动作原因及处理办法

原    因:整定值偏小。

处理办法:合理调高整定值或使用符合额定电流要求的热继电器。

原    因:电动机拖动时间过长。

处理办法:按电动机启动时间要求选择具有适合可返回时间级数的热继电器,或设计电路使电机启动时将热继电器短接,电机启动后再解除其短接。

原    因:操作频率过高。

处理办法:合理选用并限定操作频率。

原    因:受到强烈外部冲击振动。

处理办法:应采取加减震垫等防振措施并选用抗冲击振动性好的热继电器。

原    因:热继电器安装不合规定或热继电器周围温度与被保护设备的周围温度相差太大。

处理办法:应按两处温度差配置适当的热继电器。

3)动作不稳定,时慢时快的原因及处理办法

原    因:热继电器内部机构中,可能有个别零部件松动。

处理办法:及时紧固零部件。

原    因:电流波动太大或外线螺丝没有拧紧,或者热继电器调整试验时中间的冷却状态不同造成双金属片弯折。

处理办法:安装稳流器,将外接线螺钉拧紧,使冷却状态保持相同,校验电流表的准确度或更换热继电器。

网友I:
感觉是使用的双金属片制成的,根据加热膨胀系数不同制成的连接片。进而跳闸断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网友J:
   在讨论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时,有人说按1.05Ie调整,也有说按1.10Ie调整......。有效保护电机和机械负载的调整方法是:按实际运行电流整定。在机械设备稳定运行后,检测负荷电流的最大值,热继电器就按这个值整定,确定负荷电流系数,要按你的运行经验选。

   热继电器出厂产品电流调整盘的刻度分散性较大,所以现在的热继电器已经没有电流值得刻度了,只有由宽到窄的线表示调整方向。在热继电器安装之前,最好有电流发生器的试验台预调整定电流。可以用低电压大电流的变压器加调压器得到试验的电流,大电流的热继电器可以用电焊机做电流源。

网友K:
热继电器的选型

1、类型选择一般情况下,可选用两相结构的热继电器,但当三相电压的均衡性较差,工作环境恶劣或无人看管的电动机,宜选用三相结构的热继电器。对于三角形接线的电动机,应选用带断相保护装置的热继电器。

2、热继电器额定电流选择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然后根据该额定电流来选择热继电器的型号。

3、热元件额定电流的选择和整定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当电动机启动电流为其额定电流的6倍及启动时间不超过5S时,热无件的整定电流调节到等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当电动机的启动时间较长、拖动冲击性负载或不允许停车时,热元件整定电流调节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

热继电器的安装

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很容易被人忽视。热继电器是电流通过发热元件发热,推动双金属片动作。热量的传递有对流、辐射和传导三种方式。其中对流具有方向性,热量自下向上传输。在安放时,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下方,双金属片就热得快,动作时间短;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旁边,双金属片热得较慢,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长。当热继电器与其它电器装在一起时,应装在电器下方且远离其它电器50mm以上,以免受其它电器发热的影响。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以确保热继电器在使用时的动作性能相一致。

热继电器的使用环境

主要指环境温度,它对热继电器动作的快慢影响较大。热继电器周围介质的温度,应和电动机周围介质的温度相同,否则会破坏已调整好的配合情况。例如,当电动机安装在高温处、而热继电器安装在温度较低处时,热继电器的动作将会滞后(或动作电流大);反之,其动作将会提前(或动作电流小)。对没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应在热继电器和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差异不大的地方使用。 对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可用于热继电器与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有一定差异的地方,但应尽可能减少因环境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热继电器的常见故障及处理

    故障现象    产生原因    处理方法

1    热继电器接入后电路不通    热元件烧断    更换热元件进出线脱焊    重新焊好接线螺钉未制紧    制紧

2    热继电器控制电路不通    刻度调整旋钮或螺钉在不合适的位置上,将触头顶开    重新调整触头烧坏或动触杆弹性消失,触头接触不上    修理触头或动触头杆,必要时更换

3    热继电器拒绝动作    热继电器选配不当    重新选择整定值偏大    重新整定热元件烧断或脱焊    更换动作机构卡住    修理调整,但应防止动作特性变化导板脱出    重新放入并校验触头接触不良    清除表面尘垢或氧化物

4    热继电器误动作    整定值偏小    合理调整或更换规格电动机拖动时间过长    按电动机起动时间要求选择具有适合可返回时间的热继电器,或起动时将热继电器短接操作频率过高    按前述方法选用有强烈的冲击振动    采用防振或选用防冲击性热继电器连接导线太细    按说明书要求选用可逆运转,反接制动或密接通断    改用半导体温度热继电器保护热继电器与电动机安装处温差太大    按温差配置适当的热继电器

5    热元件烧断    负荷侧短路    排除故障,更换产品,操作频率过高 , 合理选用热继电器机构.

网友L:
热继电器其实不用大维护,选用正确

网友M:
热继电器安装注意;固定必须结实,以免松动,遇振动产生误动作,接线必须牢固,以免松动产生发热导致误动作!

使用注意;设定电流必须根据电机实际工作电流作为基础,如遇电机负荷很轻,还教条的按照电机额定电流的1.1~1.15倍来设定,势必失去对设备的保护作用!

使用场合也要注意,如使用在振动场合,势必会引起热继误动作,同时,在高温或有腐蚀性气体的场合,要注意热继等电器的散热和封闭,以免热继内金属片产生氧化导致动作迟钝或失效

维护注意;热继电器应该也必须定期维护,尤其是在一些关键设备上,即定期将设定电流调小,观察热继电器是否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动作(动作电流和动作时间的比例关系一般在产品说明书中都有描述),如遇动作迟缓或是拒动,应立即更换。

网友E:
热继电器的安装、使用和维护

1.安装

与接触器接插安装(例如:正泰的NR8系列)

独立螺孔固定式安装(例如:正泰的JR36系列)

对于双金属片结构热继电器与其它电器装在一起时,应装在电器下方且远离其它电器50mm以上,以免受其它电器发热的影响。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以确保热继电器在使用时的动作性能相一致。

2.使用

适用于三相额定电压至660V以下长期工作或间断长期工作的交流电动机的过载与断相保护。所以对于正、反转频繁转换以及频繁通断的电动机,如起重用电动机则不宜采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双金属片(例如:正泰的JR36系列)机械式结构的原理是靠过载或断相后电路中的电流变大引起导线发热,传导热使双金属片变形而断开电路。所以使用这一类热继电器时选用主回路的连接导线一定要符合额定载荷电流的要求。

电子式过载继电器(例如:正泰的NRE8系列)靠微控制器芯片检测电流波形、大小来达到延时控制电路断开,对应于同规格的双金属片结构的热继电器节能80%以上。

热继电器的主电路和辅助电路应与短路保护电路(SCPD)配合使用,推荐使用RT16(N)型熔断器

投入使用前需要整定电流:保证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与被保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匹配。

3.维护

与被保护电机使用环境差异度:环境对没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应在热继电器和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差异不大的地方使用。对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可用于热继电器与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有一定差异的地方,但应尽可能减少因环境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

连接线问题:热继电器的连接线除导电外,还起导热作用。如果连接线太细,则连接线产生的热量会传到双金属片,加上发热元件沿导线向外散热少,从而缩短了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反之,如果采用的连接线过粗,则会延长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所以连接导线截面不可太细或太粗,应尽量采用说明书规定的或相近的截面积。

“动作灵活性检查”:定期测试动作灵活性。用手按箭头所示方向推动盖板上的“TEST”字样旁边的导板,95-96触头应能实现分合动作。

网友N:
热继电器的安装

热继器安装的方向、使用环境和所用连接线都会影响其动作性能,安装时应引起注意。

1.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

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很容易被人忽视。热继电器是电流通过发热元件发热,推动双金属片动作。热量的传递有对流、辐射和传导三种方式。其中对流具有方向性,热量自下向上传输。在安放时,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下方,双金属片就热得快,动作时间短;如果发热元件在双金属片的旁边,双金属片热得较慢,热继电器的动作时间长。当热继电器与其它电器装在一起时,应装在电器下方且远离其它电器50mm以上,以免受其它电器发热的影响。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应按产品说明书的规定进行,以确保热继电器在使用时的动作性能相一致.

2.热继电器的使用环境

热继电器的使用环境主要指环境温度,它对热继电器动作的快慢影响较大。热继电器周围介质的温度,应和电动机周围介质的温度相同,否则会破坏已调整好的配合情况。例如,当电动机安装在高温处、而热继电器安装在温度较低处时,热继电器的动作将会滞后(或动作电流大);反之,其动作将会提前(或动作电流小)。因此,热继电器和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差异不大的地方,可安装没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热继电器与电动机两者环境温度有一定差异的地方,为尽可能减少环境温度变化带来的影响,则应安装有温度补偿的热继电器。

3.热继电器的连接线

热继电器的连接线除导电外,还起导热作用。如果连接线太细,则连接线产生的热量会传到双金属片,加上发热元件沿导线向外散热少,从而缩短了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反之,如果连接线过粗,则会延长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所以连接导线截面不可太细或太粗,应尽量采用说明书规定的或相近的截面积。

热继电器的选用

1 . 热继电器通常与交流接触器配合使用,对电动机等感性设备进行过载保护。在选用时应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1) 一般较轻载或长期运行的星形连接的小功率电动机,可选用双极型热继电器; 三角形连接的电动机,应选用带缺相保护的三极型热继电器。

2) 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3) 热继电器发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应略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 为了保证电动机能够得到充分的过载保护,就必须全面了解电动机的性能,并给其配以合适的热继电器,同时进行必要的整定。工作中在选择热继电器时,我们应考虑以下几点:

 1)电动机的型号、规格和特性:电动机的绝缘材料等级有A级、B级、E级等,绝缘材料等级不同,它们的允许工作温度各不相同,因而其承受过载的能力也不相同,在选择热继电器时必须引起注意。另外,电动机结构不同,散热效果也不一样。开启式电动机散热比较容易,而封闭式电动机散热就困难得多,稍有过载,温升较快,其温度就可能超过门限值。所以虽然热继电器的选择从原则上讲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考虑的,但对于过载能力较差的电动机,它所配的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60%~80%。

  2)正常启动时的启动电流和启动时间:在电机不是频繁启动的场合,必须保证电动机的启动不致使热继电器误动作。当电动机启动电流为额定电流的6倍、启动时间不超过6秒、很少连续启动的条件下,一般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择热继电器。

3)电动机的使用条件和负载性质:由于电动机使用条件的不同,对它的要求也不同。如负载性质不允许电动机轻易停转,即便过载会使电动机寿命缩短,也不应让电动机冒然脱扣,以免产生比损坏电动机高许多倍的巨大损失。这种场合最好采用有热继电器和其他保护电器有机地组合起来的保护措施,只有在发生非常危险的过载时方可考虑脱扣。

4)操作频率:当电动机的操作频率超过热继电器的操作频率时,如电动机的反接制动、可逆运转,热继电器就不能提供保护。这时可考虑选用半导体温度继电器进行保护.

热继电器的维护

热继电器一般由加热元件、控制触头和动作系统、复位机构等组成。它是依靠通过发热元件的负载电流超过允许值时,所产生的持续增大热量使动作机构动作的一种保护电器,主要用于电力拖动系统中保护电动机的过载,及对其他电气设备发热状态的控制,目的是防止电动机等设备长时间严重过载,而导致的电动机等设备绝缘老化加速、使用年限缩短、甚至烧毁的现象发生,我们要经常打开热继电器,检查触头和发热元件及其接线情况,有烧毁的现象要更换掉。

网友O:
热继电器是利用电流的热效应原理实现电机的过载保护的。

热继电器

电动机在工作时,当负载过大、电压过低或发生一相断路故障时,电动机的电流都要增大,其值往往超过额定电流。如果超过不多,电路中熔断器的熔体不会熔断,但时间长了会影响电动机的寿命,甚至烧毁电动机,因此需要有过载保护。热继电器用于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它是利用电流热效应使双金属片受热后弯曲,通过联动机构使触点动作的

自动电器。图1-23是热继电器的结构及图形符号。

它由发热元件、双金属片、触点及一套传动和调整机构组成。发热元件是一段阻值不大的电阻丝,串接在被保护电动机的主电路中。双金属片由两种不同热膨胀系数的金属片辗压而成。图中所示的双金属片,下层一片的热膨胀系数大,上层的小。当电动机过载时,通过发热元件的电流超过整定电流,双金属片受热向上弯曲脱离扣板,使常闭触点断开。由于常闭触点是接在电动机的控制电路中的,它的断开会使得与其相接的接触器线圈断电,从而接触器主触点断开,电动机的主电路断电,实现了过载保护。

热继电器动作后,双金属片经过一段时间冷却,按下复位按钮即可复位。

热继电器的主要技术数据是整定电流。整定电流是指长期通过发热元件而不致使热继电器动作的最大电流。当发热元件中通过的电流超过整定电流值的20%时,热继电器应在20分钟内动作。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大小可通过整定电流旋钮来改变。选用和整定热继电器时一定要使整定电流值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一致。

由于热继电器是受热而动作的,热惯性较大,因而即使通过发热元件的电流短时间内超过整定电流几倍,热继电器也不会立即动作。只有这样,在电动机起动时热继电器才不会因起动电流大而动作,否则电动机将无法起动。反之,如果电流超过整定电流不多,但时间一长也会动作。由此可见,热继电器与熔断器的作用是不同的,热继电器只能作过载保护而不能作短路保护,而熔断器则只能作短路保护而不能作过载保护。在一个较完善的控制电路中,特别是容量较大的电动机中,这两种保护都应具备

网友P:
   ①检查热继电器外观是否清洁。  定期用干布擦净灰尘和污垢。需停电进行, 擦拭时防止整定位置变化。
   ②检查热继电器的整定值是否与被保护电动机相配合。
   ③对用于反复短时工作电动机的过载保护时,为得到较可靠的过载保护,应注意现场试验、调整,可先将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调得比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小一些,运行时如发现经常脱扣停机,则逐渐调大电流,直到能满足要求为止。
   ④检查热继电器使用的环境温度是否超出允许范围(-30~+40℃)。对于不同环境温度。
   ⑤检查热继电器使用的环境温度与被保护设备的环境温度的差别,加前者比后者高出15~25℃时,应调换大一号等级的热元件;如低于15~25℃时,应调换小一号等级的热元件。
   ⑥检查热继电器与外部连接导线的连接是否牢固,有无过热现象。如果连接导线较细,即使螺钉旋到底也压不紧导线,这时可将导线对折加粗后压紧。
必须按规范正确选用连接导线。如果连接导线太细,会缩短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反之,导线太粗,则会延长热继电器的脱扣动作时间。
   ⑦检查热继电器动作机构是否灵活可靠(通常可用手拨动数次进行观察),复位按钮是否灵活,调整部件有无松动。若调整部件松动,应加以紧固,并重新进行试验和调整。
   ⑧热继电器一般具有手动复位和自动复位两种形式,并可借复位螺钉的调节,成为手动复位或自动复位。能自动复位的热继电器,应在脱扣动作后5min内自动复位。手动复位要求在2min内用手按下手动复位按钮时,能可靠复位。
   ⑨注意热继电器的安装位置是否远离热源或冷源,否则,会影响热继电器的正常工作。

网友Q:
都有道理

网友R:
顺易捷PCB打样48元起~~!详情~~韩先生-服务热线: 13480101190 /13510965133  QQ800055586
电话:0755-84086168,传真0755-84069526
E-mail :syjpcb@163.com

网友S:
(1)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连接线规格应符合产品说明书要求。安装的倾斜度一般不得超过5度,同时应尽可能装在与它组装的其他电器下而,以免受到其他电器发热的影响。

(2)热继电器出线端的连接导线,应按照表4-2的规定选用。这是因为导线的材料和粗细均能影响到热元件端接点传导到外部热量的多少。导线过细,轴向导热差,热继电器可能提前动作;反之,导线过粗,轴向导热快,热继电器可能滞后动作。热继电器出线端的连接(铜芯)导线可按表4-2选择。若采用铝芯导线,导线的截面积应增大约1.8倍,且端头应搪锡。

(3)热继电器只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而不能作短路保护使用。对点动、重载启动、连续正反转及反接制动等运行的电动机,一般不宜用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4)热继电器安装时,应清除触头表面尘污,以免因接触电阻太大或电路不通,而影响热继电器的动作性能。

(5)使用中热继电器的外壳盖子要经常盖好,接线头必须拧紧,连接牢靠。

(6)检查热元件的额定电流值或调整旋钮的刻度值,看是否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相当或相等。

(7)使用中要定期用布擦净热继电器上的灰尘或积污。双金属片要保持原有光泽,若有锈迹,可用布蘸些汽油轻轻擦拭,注意禁止用砂纸打磨。

(8)用手拨动四五次观察其动作机构应正常可靠,再扣复位按钮应灵活,调整部件不得松动(己松动时须加以紧固并重新进行调整试验)。

(9)检查热元件是否良好,只可打开盖子从旁观看而不准将热元件拆下。确需拆下查看时,则装好后一定要重新进行通电动作试验。

(10)使用中每年进行一次通电试验。在设备发生短路故障后,应检查热元件和双金属片有无明显变形。若因变形等使动作不准时,只可调整其可调部件,绝不许弯拆双金属片。

(11)在必须更换热元件时,应换上与原热元件产品型号、编号、额定电流及制造厂相同的新元件。

网友S:
值得注意的问题:

1、三相异步电动机选择热继电器时,热继电器的额定电流应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使用时,把热继电器整定电流调整到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1~1.5范围内。如电动机是三角形接法,还应选择带断相保护的热继电器。

2、Y接异步电动机在运行中断相后,线电流I。一般与绕组电流相同,因此采用一般的二相或三相热继电器即可对电动机进行保护。但△接电动机在运行中断相后,线电流有可能低于额定值,而绕组电流已等于或超过额定值。如负荷为62%的满负荷断相时,线电流达到额定线电流值而非断相相电流已达到120%额定值。此时,一般的三相热继电器按I。整定串在线电流上是不可能动作的,而按额定相电流整定串在相电流上则可在20分钟内可靠地动作。

网友T:
            热继电器是由流入热元件的电流产生热量,使有不同膨胀系数的双金属片发生形变,当形变达到一定距离时,就推动连杆动作,使控制电路断开,从而使接触器失电,主电路断开,实现电动机的过载保护。继电器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元件,以其体积小,结构简单、成本低等优点在生产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常见应用是这样的: 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是指保护电机的动作电流,在此电流值时运行一段时间后继电器动作,使主回路断开,以达到保护电机的目的,一般整定到电机额定电流的1.05-1.2倍。

      我们现场有打破常规的应用方法,现场有些设备的选择是偏大的,也就是存在大马拉小车的情况,比如电动机选为15kW的,按标准配置肯定是按电动机额定电流30A来设定的,设为31-36A皆为标准做法,可实际上这个负载平常运行就是20A,超过22A可能就是机械部分出问题了,所以要打破常规来设定,就把热继电器的设定值设为21A,超过一定时间就跳停了,不是单独保护电动机的,而是保护机械设备来设定。因为这个热继电器精度不高,后续改为电动机保护器,后面直接把电流信号接近DCS,直接DCS上来设定电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S:
值得注意的问题:1、三相异步电动机选择热继电器时,热继...

1.5倍?电机烧了还没动作呢!

网友J:
   以上诸位篇幅都比较大,整定电流与额定电流的倍数各种说法,可整定值怎么确定啊?你咋知道现在整定值是xA?看刻度吗?准吗?

   以上诸贴不像是真正用过热继电器的经验谈。

网友U:
     热继电器就是我们常说的热保护,根据自己的经验谈谈安装,使用及维护。

安装篇:

1、为了安装走线方便,我们一般都是安装在接触的正下方,在配电柜中,也是在靠下位置,方便接到接线排。这样做,也适合大多数人的接线习惯,而且还省电线。

2、如果接触器,热继电器比较多。一般我们会选用热继电器与接触器直接插拔式的电器元件,如施耐德的TESYS E系列电动机起动保护器。这样既节省柜内空间,减少接线工作量。

当然,有时候如果客户不要求,我们也会选择一些低价的杂牌子的接触器与热保。

使用篇:

   一般根据电机的使用情况。

   热继电器是反应迟钝,一些砖厂的设备上,电机长时间工作,并且没有其他驱动,或者控制器件,我们就会加热继电器保护。

   用到变频器的,或者电机的都有微机综合保护,不仅能够监视电流是否过流,还能监视过压、欠压、堵转、缺相等等,这样就不会再搞一个热过载继电器。

   设定整定电流,一般都是按照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设定。其他的基本没考虑。

维护篇:

   没什么维护,如果跳了,只要电机不是很热,就将整定电流再稍微调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