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控制问题

楼主(2013-12-17):
我对伺服接触不多,但是接触矢量控制比较多,一般矢量控制带编码器都是PLC给出一个设定值给矢量驱动器,矢量驱动器同时接受编码器的信号,自行控制电机。为什么伺服驱动器要用脉冲信号控制呢?用矢量驱动器的控制方式不是更精确吗,给一个设定值就不管了,又省事又精确。而步进电机用脉冲因为是开环的,所以采用脉冲来控制,对于闭环的伺服我不能理解用脉冲控制的理由?请帮我解答这个疑问,谢谢各位!

网友A:
个人理解,为什么把伺服驱动器也叫做伺服放大器?还有就是你说的有误,现在90%的伺服,在速度模式下,都可以通过写入数据的方式来控制。少量伺服的位置控制模式也可以通过写入数据的方式来控制。楼主你不会不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