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系统的接地方式

楼主(2013-12-17):
在PLC的使用过程中一定要正确选择接地点,完善接地系统。这是因为良好的接地是保证PLC可靠工作的重要条件,可以避免偶然发生的电压冲击危害。

接地系统对PLC非常重要,接地的目的通常有两个:其一为了安全,其二是为了抑制干扰。完善的接地系统是PLC控制系统抗电磁干扰的重要措施之一。在PLC控制系统中,具有多种形式的“接地”,主要有:

(1)信号地。输入端信号元件的地;
(2)交流地。交流供电电源的N线;
(3)屏蔽地。为防止静电和磁场感应而设置的外壳或金属丝网,通过专门的铜导线将其接入地下;
(4)保护地。将机器设备的外壳或设备内独立器件的外壳接地,用于保护人身安全和防止设备漏电。

为了抑制附加在电源及输入、输出端的干扰,应对PLC系统进行良好的接地。一般情况下,接地方式与信号频率有关,当频率低于1MHz时,可用一点接地;高于10MHz时,采用多点接地;在1~10MH之间时,通常情况下,PLC控制系统采用一点接地,将所有地线端子和最近接地点相连接,以获得最好的抗干扰能力。接地线截面积不能小于2mm2,接地电阻不能大于100Ω,接地线使用专用地线。

看了以上的介绍,大家应该对PLC的接地系统非常的重视了,在PLC的使用之前就要先检查好接地系统,以免影响后来的PLC系统的正常运转。

网友A:
这是某一系列PLC?小弟西门子PLC中没见过这么多接地口,两处:外壳接地,I/O点接地。。。请教下!!

网友B:
学习了,说的挺详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