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规格中2.5mmq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12-17):
请问各位高工电线电缆规格中的2.5mmq  50mmq  是什么意思 是平方毫米吗 但平方毫米是sqmm  这个单位是出自什么标准  请各位高工赐教 谢谢谢谢

网友A:
就是几平方的线,没别的意思

不写sq,1.5还是指线粗细。

网友B:
应当如1楼所述;

未知其来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几平方的线,没别的意思不写sq,1.5还是指线粗细。

楼主:
那意思就是1.5mmq就是  线的横截面为1.5m㎡  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