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硬件组态后下载能够正常运行,断电重启后硬件又找不到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7):
我单位用的是s7 300 用的是profibus总线通讯,在硬件组态完成好,下载完成后,不断电的时候各个挂件都能正常工作,但是在断电重启以后,有一挂件的总线就会不通,需要再一次重新下载安装,跪求请大侠帮忙分析原因解决!谢谢!

网友A:
DP通信有没有加终端电阻啊;

建议使用标准的DP接头;

楼主:
dp通信线上有加终端电阻,dp头也是标准dp口

网友B:
楼主把你DP通讯拓扑图发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