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坏了能不能在西门子触摸屏上面显示

楼主(2013-12-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用接近开关做限位时,万一接近开关断电或突然坏了时能不能在西门子触摸屏上面进行判断及显示这个状况和提醒注意?一般限位开关坏了会很危险的啊!

网友A:
可以,限位开关报警后设备停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限位开关报警后设备停止。

请教限位开关坏了后是如何报警的?谢谢

网友B:
一个限位不保险,再加一个限位。所谓双保险。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友A  可以,限位开关报警后设备...

         在plc加点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限位开关报警后设备停止。

网友E:
1, 你的限位开关在 PLC 中做好报警显示,并将报警显示在 HMI  屏上

2,你的 限位开关 信号当然也能在 HMI 屏上做一个信号显示图标,有无信号时不同色显示

网友F:
这个可能还办不到吧,问一下基恩士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是检测接近开关的好坏,而不是检测它的输出状态。比如说我们用的变频器,如果变频器过热报警,后面就写了相应的对策,一是变频器确实过热,要降低温度,二是温度传感器坏了,需送修。你的限位开关也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回复内容:对: 假装文化人  可以...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可能还办不到吧,问一下基恩士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是检...

就算有这样的开关估计也不便宜,还不如用双限位保险有便宜。。。

网友I:
欧姆龙有这种接近开关:平时故障检测信号是ON输出,开关异常该信号变成OFF,正常检测输出是有铁磁性材料输出ON,唯一不足是该接近开关属于通常的2线制信号输出,同时该接近开关的信号公共点已经内部处理,是一个三根线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1, 你的限位开关在 PLC 中做好报警显示,并将报警...

你好,关键是限位开关只有0位和1位呀,断电是0位,通电时是1位啊,求解答!!

网友J:
没有见过这样的传感器过,除非传感器本身有自检功能

网友K:
想显示是很简单的,你的接近开关最好选常闭的,这样只要没信号输入了那你的PLC就知道1接近开关坏了,2接近开关到限位了,这样也有风险,如果你的接近开关坏了,还是有输入的话,就惨了,PLC就不知道你到没到限位,所以建议限位 选用一开一闭两个接近开关,两个开关同时坏的概率就很低了。

网友:
各位,好像有这样的接近开关:无故障时正常输出,有故障时输出一脉冲信号给PLC,是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