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监控摄像头跟对射光电互相干扰的探讨!

楼主(2013-12-17):
今天在客户厂里做售后。

开题:大家应该都知道。。。对射光电开关,一端发送、一端接收。。。中间有不透明物体遮挡就有输出信号!

忽然他们一个领导过来找我说:师傅过来看一下为什么线尾的感应开关没效了?明明工件有挡到对射光电,却为什么光电开关没反应。。。还把工件掉下去了?(注解:易碎工件,落地即碎!)

在叫我之前,他们已经找过他们厂里自己的电工了!电工也看了,也发现到了问题所在。

。。。问题点就是:装在他们流水线尾端上面的红外监控摄像头。我过去之后他们电工兄弟也给我演示了一遍。(注解:把红外监控摄像头发射红外线的眼用手一遮挡——对射光电开关接收端有输出。没遮挡,接收端没输出。。。手在摄像头前面晃动,对射光电接收端的输出指示灯也一闪一闪晃动有输出)。

后面:我就建议他们用黑色电工胶布把摄像头那两个红外线发射眼粘死了,就没问题了!!!

以此故障与大家共享!!!

有此类问题的兄弟们可以少走弯路。。。

改天上照片!!!

网友A:
能解释解释吗,阿君

楼主:
解释如下!!

我的推断是:对射光电开关发射接收的也是红外线。监控摄像头发出的也是红外光。。。如果,对射光电开关的接收端能接收到的是监控摄像头发出来的红外光。。。那么接收端也是不会动作,不会有输出信号的!!!(意思就是:误以为接收端能接收到发射端发过来的红外线,即是中间没有物体/工件阻挡)。

所以,明明是有工件的。。。误以为没工件。。。流水线不能按照PLC里面的预定程序停在输出点的输出!!!

楼主:
为什么没人看了呢?????

网友B:
解释的清楚,值得学习。

网友C:
这个光电性能不好。

光电是调制光,不会受到外界干扰。如果受到外界干扰导致无法正常接收调制光,那么就应该发出故障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