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不会报警是何原因?

楼主(2013-12-18):
一台安川H1000 7.5K的变频器起动时电机一抖一抖的,查骗码器也是跟接线都没问题PG板也换过还是一样,电机也查过都没问题还以为是变频器坏了,最后查到是变频器的输出电源线与电机机中间用端子排接线其中有一条的压着端子松了接回后正常。此电机是用在分卷机放卷的。我有点有明白怎么变频器不报警请各位大师能否指点一二我是刚入行的新人谢谢!!

网友A:
电流不够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流不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