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怎么初始化登陆者和登陆密码?

楼主(2013-12-18):
各位大虾,能否指导下,现在我用$M120和$M150存设置的登陆姓名和密码,开机后跳到登陆界面,用$M200和$M250作登陆时姓名和密码,要求输入登陆姓名和密码,然后判断输入的姓名和密码是否和设置的一样,现在逻辑上功能可以实现,但是必须要先给$M120和$M150一个初始值才行,用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  谢谢了……

网友A:
初始宏里清空SM120和SM150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宏里清空SM120和SM150即可

初始宏指令我尝试了下:

在INTIAL宏里面想给个初值  试了下貌似不行哦。对了  我对$120改成了能保存10个字符的地址了,请大虾指导下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始宏里清空SM120和SM150即可

然后我还有点困惑在里面,就是初始化宏不是机子上电后会运行一次吗?

那如果我后期在这两个寄存器里面存了名字个密码,断电重启后是不是有得重新输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