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三相异步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13-12-18):
求助行家:要做扶梯型式试验,现在有两台37kW电机需要同时启动,并且是满载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电机抱闸一打开时就必须有强大的转矩和电流,或者就会因满载的重力出现倒溜,以前20kW以下的试验都是直接角形启动的,倒也没什么问题,现在两台总功率相当于75kW电机,应该用什么样的启动方式合适并且简单经济?

网友A:
满载启动的话,要求成本适当的话建议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最佳(千万不能选用所谓的软启动器,那种东西产生谐波特别特别厉害,而且启动转矩较低);如果成本许可的话,选用变频器是最佳的选择(但是37KW的电机满载启动的话,变频器最低功率不低于5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满载启动的话,要求成本适当的话建议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最...

感谢你的回答。

可以接入变频器,可是我们目前的控制方式在启动瞬间,若变频器没有足够大的转矩和电流,在电机抱闸刚打开瞬间会有倒溜机会。这个修改变频器参数可以改善吗?

另外还有个问题,若是电机下行,由于负载的重力,电机处于自发电状态,对变频器有何影响,需要注意什么呢?

楼主:
补充下: 是37kW两台  变频器选安川A1000系列 额定电流180A够吧

网友B:
既然有抱闸出现,最好选择安川A1000的HD系列

电流的话,看你现在电机的额定电流

如果你的电机额定电流小于180A的话,现在的变频器可以

网友C:
最好选用矢量变频器 西普达XPD2000系列变频器可选用

网友D:
建议和支持使用变频器!

网友E:
是恒转矩负载吗?惯量大吗?如果选变频器,这些条件要注意。

37KW可以直接启动,如果你家电源容量够大。

重力下降的情况多么?如果经常运行在重力下降状态,如果选用变频器,制动单元建议选反馈型的,重力下降能量反馈电网,节电。如果用制动电阻,会经常烧坏电阻,发热量大要与其他设备隔离,而且能量白损耗了。

网友F:
选用变频器启动,运行比较可靠,西门子MM440系列就可以,根据电机功率最好大一档选择变频器

网友G:
变频器是怎样来提供一个高的启动转矩的呢?求解释。。

网友H:
就用变频器  就可以解决,当然不同的品牌  变频器的参数需要不同的设定,置于 溜车  满载溜车   电气 和机械 结合  改善 这都不是问题

网友I:
楼主,你这个是什么应用场合呀?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考虑。

1.溜车能不能通过机械结构弥补?就是说通过机械机构来防止启动瞬间的溜车问题;

2.增大变频器的功率,使得启动瞬间的转矩达到足够拉住负载,到时也要考虑启动加速时间,   刹车打开的时间差等;

网友J:
建议使用变频器,schneider ATV系列

网友K:
用电充足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L(2014-02-06):
别费劲了,直接启动,现在电力变压器容量都大。

网友M:
……是满载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电机抱闸一打开时就必须有强大的转矩和电流,或者就会因满载的重力出现倒溜,……应该用什么样的启动方式合适并且简单经济?

1、我建议用转子绕线式异步电机串电阻启动方式;

2、安全可靠,启动转矩大,适宜重载启动;

3、操作简单,维护方便,经济实用!

网友N(2014-03-15):
引用 网友A:
满载启动的话,要求成本适当的话建议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最...

赞同变频器。

楼主(2014-04-28):
引用 网友M:
……是满载的,但是有个前提条件,就是电机抱闸一打开时就...

刘工您好!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现在情况有变化,2台37kW电机必须直接满载启动,对电网,断路器以及接触器选型有何要求?目前的厂内有500kW配电房(但不知分配到这个测试塔是多少容量),断路器选择250A,接触器是施奈德170A的,是否有问题,还需要注意什么事项?谢!

网友O(2014-07-30):
建议使用绕线式异步电动机串电阻启动方式。其优点是启动转矩大,启动电流小,成本低,维护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