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这样输出也行吗?

楼主(2013-12-18):
   今天在看一个老外的程序,感觉真是 奇葩 呀 !

先直接上图看看吧

  如上图,I23.3 还能这样输出吗? 程序还能正常运行呢?

输入 I 点信号可以这样做程序吗,为什么?

网友A:
,长见识了,老外水很高啊

网友B:
编译可以通过吗?

第一次见;

网友C:
西门子的PLC这样是可以的,只要I点输入上没接线即没用就可以。

网友D:
不明觉利。。。。。。。。。。。。

网友E:
西门子PLC的I点可以做输出用的。

网友F:
这是将I23.3触发信号变成1S宽度的标准脉冲。。。。消除键抖动用的。

网友G:
没试过。。。这样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网友H:
这样太正常了

网友I:
太罕见了。

网友J:
调试时经常这样用的,代替那个输入点,原来用到这个输入点的程序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将I23.3触发信号变成1S宽度的标准脉冲。。。。...

  这样输出的是 1S 的脉冲 ??????

回答的各有不同,都不知是哪个正确了,还有问题是这个输入点在程序上没有硬件接线的

网友K:
没这么用过,以后有机会试试。

网友J:
有线没线都没关系,有线的话,内部的软输出和外部的硬输入并起来的效果一样样的。我经常这样用的。

网友L:
这个程序一般是屏蔽错误信号用的,即I23.3这个I点如果有信号的话,一秒之后信号消失才有效,

网友M:
长见识,该程序可以防止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