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维修常见故障处理及主要部件更换步骤,

楼主(2013-12-18):
PLC维修常见故障处理及主要部件更换步骤,

一、PLC维修常见故障现象及故障处理
  1、故障现象:PLC停止在某些输出被激励的地方(通常是处于中间状态)。
  故障处理:查找引起下一步操作发生的信号(输入、定时器、线川、鼓轮控制器等),将编程器置于显示那个信号的ON/OFF状态。
  2、故障现象:输入信号后编程器显示的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结果不一致。
  故障处理:更换输入模块;若发现在扩展架上有多个模块需更换则在更换前,应先检查I/O扩展电缆和她的连接情况。
  3、故障现象:输入状态与输入模块的LED指示一致,而比较发光二极管与输入装置(按钮、限位开关等)的状态二者不同。
  故障处理:测量一下输入模块,若发现问题则更换I/O装置、现场接线或电源;否则,要更换输入模块。
  4、故障现象:信号是线川,而没有输出或输出与线川的状态不同。
  故障处理:用编程器检查输出的驱动逻辑并检查程序清单。检查应按从左到右进行,找出第一个不接通的触点,没有通的那个若是输入则检查该输入点。最后确认使主控继电器不影响逻辑操作。
  5、故障现象:信号是定时器且停在小于999.9的非零值上。
  故障处理:更换CPU模块。
  6、故障现象:该信号控制在一个计数器。
  故障处理:检查控制复位的逻辑,然后是计数器信号。
  二、PLC组建主要部件的更换
  1、更换框架
  (1) 切断AC电源;
  (2) 如装有编程器,拔掉编程器。
  (3) 从框架右端的接线端板上,拔下塑料盖板,拆去电源接线。
  (4) 拔掉所有I/O模块。如果原先在安装时有多个回路的话应记下每个模块在框架的位置,不要搞乱IU/O的接线,以便对应重新插上。
  (5) 若是CPU框架,拔除CPU组建和填充模块后将其放置适当以免毁坏。
  (6) 卸去底部的二个固定框架的螺丝,松开上部二个螺丝,但不用拆掉。
  (7) 将框架向上推移一下,然后把框架向下拉出来放在侧旁。
  (8) 将拟换新框架从顶部螺丝上套进,再装上底部螺丝并均匀拧紧螺丝。
  (9) 按记录位置插入I/O模块,以免模块插错位置引起控制系统错误操作。
  (10) 将卸下的CPU模块和填充模块重新插入。
  (11) 在框架右边的接线端子上重新接好电源并盖好电源接线塑料盖。
  (12) 检查电源接线无误后再接通电源。
  (13) 调试整个控制系统,以确保所有的I/O模块运行正常,程序没有变化。
  2、CPU模块的更换
  (1) 切断电源。
  (2) 带有编程器的,拔掉编程器。
  (3) 挤压CPU模块面板的上下紧固扣,使其脱出卡口。
  (4) 把CPU模块垂直用力从槽中拔出。
  (5) 若原CPU上装有EPROM储存器则将EPROM拔下后再装于新CPU上。
  (6) 将印刷线路板对准底部导槽后再将新CPU模块插入底部导槽。
  (7) 小心移动CPU模块,以使CPU模块对准顶部导槽。
  (8) 把CPU模块插进框架,并把紧固扣锁进卡口。
  (9) 插上编程器。
  (10) 接通电源。
  (11) 对系统编程初始化,并把录在磁带上的程序重新装入。
  (12) 调试整个系统的操作。
  3、I/O模块的更换
  (1) 切断框架电源
  (2) 切断I/O系统的电源。
  (3) 拆下I/O模块上的接线。
  (4) 视模块的类型,拆去I/O接线端的现场接线或卸下可拆式接线插座,并将每根线贴上标签与对应标记。
  (5) 向中间挤压I/O模块的上下弹性锁扣,使它们脱出卡口。
  (6) 垂直向上拔出I/O模块。
  (7) 插入拟换装的I/O模块。
  (8) 将I/O模块的紧固扣锁进卡口。
  (9) 按记录标签与对应标记连接I/O模块的接线。
  (10) 接通框架电源和I/O模块系统的电源。
  (11) 调试I/O模块,确认其功能正常。

网友A:
楼主辛苦了,继续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