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西门子PLC停机软件原因总结

楼主(2013-12-18):
常见西门子PLC停机软件原因总结

 西门子PLC使cpu进入stop的情况很多,比如地址调用错误,没有下载需要DB块,编程错误等等,如果你想避免错误时不使CPU进入停止状态,你可以在程序中加入特殊的OB块,则出现相应问题,调用相应的OB块,虽然里面没程序,PLC将对错误错误不作任何处理,继续运行。否则PLC将进入停机状态可,比如:
  一、OB73通讯冗余出错OB。
  当容错S7连接中发生首次冗余丢失时,H CPU的操作系统将调用OB73(只有在S7通讯中才会有容错S7连接。更多信息,请参见“S7-400
H可编程控制器,容错系统。”)。如果其它容错S7连接发生了冗余丢失,则不会再有OB73启动。直到为具有容错功能的所有S7连接恢复冗余后,才会出现另一个OB73启动。如果发生了启动事件且OB73没有编程,CPU不会转为STOP模式。
  二、OB80时间出错组织块。
  无论何时执行OB时出错,S7-300
CPU的操作系统将调用OB80。此类错误包括:超出周期时间、执行OB时出现确认错误、提前了时间而使OB的启动时间被跳过、在CiR后恢复RUN模式。例如,如果在上一次调用之后发生了某一周期性中断OB的启动事件,而同一OB此时仍在执行中,则操作系统将调用OB80。如果OB80尚未编程,则CPU将转为STOP模式。可以使用SFC
39至42禁用或延迟和重新启用时间出错OB。
  三、OB81电源出错组织块。
  只要发生由错误或故障所触发的事件,而此错误或故障又与电源(仅在S7-400上)或备用电池(当事件进入和离开时)有关,则S7-300
CPU的操作系统调用OB81。在S7-400中,如果已使用BATT.INDIC开关激活了电池测试功能,则只有在出现电池故障时才会调用OB81。如果OB81没有编程,则CPU不会转为STOP模式。可以使用SFC
39至42禁用或延迟,并重新启用电源出错OB。
  四、OB82诊断中断组织块。
  如果具有诊断功能的模块(已为其启用了诊断中断)检测到错误,则它会输出一个诊断中断的请求给CPU(当事件进入和离开时)。则操作系统调用OB82。OB82的局部变量包含逻辑基址和四字节的故障模块的诊断数据(请参见下表)。如果OB82尚未编程,则CPU转为STOP模式。可以使用SFC
39至42禁用或延迟,并重新启用诊断中断OB。
  五、OB83插入/删除模块中断组织块。
  在下列情况下,CPU操作系统会调用OB 83:
  1. 插入/删除已组态模块后
  2. 在STEP 7下修改模块参数以及在运行期间将更改下载至CPU后
  可借助SFC 39至42禁用/延迟/启用插入/删除中断OB。
  六、OB84CPU硬件故障组织块。
  在下列情况下,CPU中的OS将调用OB84:
  1. 已检测到并更正了内存出错之后
  2. 对于S7-400H:如果两个CPU之间的冗余链接的性能下降
  可以使用SFC 39至42禁用或延迟CPU硬件出错OB,然后再次启用它。
  七、OB85优先级出错组织块。
  只要发生下列事件之一,CPU的操作系统即调用OB85:
  1. 尚未装载的OB(OB81除外)的启动事件。
  2. 操作系统访问模块时出错。
  3. 在系统更新过程映像期间出现I/O访问错误(如果由于组态原因,未禁止OB85的调用)。
  八、OB86机架故障组织块。
  只要在分布式I/O (PROFIBUS DP或PROFInet
IO)中检测到中央扩展机架(不带S7-300)、DP主站系统或站故障(进入事件与离开事件时),CPU的操作系统调用OB86。如果OB86尚未编程,当检测到此种类型的出错时,CPU将转为STOP模式。可使用SFC
39至42禁用或延迟,并重新启用OB86。
  九、OB87通讯出错组织块。
  只要发生由通讯出错导致的事件,CPU的操作系统就会调用OB87。如果OB87尚未编程,CPU不会转为STOP模式。可以使用SFC
39至42禁用或延迟,并重新启用通讯出错OB。
  十、OB 88处理中断OB。
  程序块执行被中止后,CPU操作系统将调用OB 88。导致此中断的原因可能是:
  1. 同步出错的嵌套深度过大
  2. 块调用(U堆栈)的嵌套深度过大
  3. 分配本地数据时出错
  如果未对OB 88编程且程序块执行被中止,则CPU进入STOP模式(事件ID
W#16#4570)。如果在优先级28下中止了程序块执行,则CPU进入STOP模式。可借助于SFC 39至42禁用、延迟和启用处理中断OB。
  十一、OB121编程出错组织块。
  只要发生同程序处理相关的错误所导致的事件,CPU的操作系统即调用OB121。例如,如果用户程序调用了尚未装载到CPU中的块,将会调用OB121。
  十二、OB122I/O访问出错组织块。
  只要在访问模块上的数据时出错,CPU的操作系统即调用OB122。例如,如果在访问I/O模块上的数据时,CPU检测到读取错误,操作系统将调用OB122。

网友A:
好经典,值得学习!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