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老板骗了。

楼主(2013-12-18):
问问大家同仁们,最近帮人家做了个项目,5台伺服,PLC点是150多点, 电柜制做,安装调试完成,做了个简单的屏,是非标设备,调试还改来改去,谢谢估计下价格。

网友A:
6000到8000块钱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0到8000块钱的样子

 ,你们也知道的,第一台开发多累啊。那老板给了4000 ,现在有从找了个人,和我要密码,我给不给

网友B:
4000确实不多!

网友C:
再加些,才给。

网友D:
密码是不可以给的!!!

楼主:
老板还说长期合作,我想少就少点吧,以后还合作。这样我就不舒服了。

网友E:
一台伺服,一个变频,50点左右,以前的设备程序,我卖了6000

网友E:
不能给密码,要也可以,8000

网友F:
万把块钱总要有的吧、。。。

网友G:
楼主真是第一次做呀!难道没听说定金一说吗?

网友H:
手工费,低于1W不要做

网友I:
观望中。。。这么多点,控制工艺复杂不?

手工费怎么也得上5千吧。接线什么的尼玛真累的说。。。

网友J:
长期合作,那是忽悠你的,你拿到自己该拿的才是硬道理。

网友K:
这种人不可教,楼主刀子要磨快一点。

网友L:
光接个电柜都要4000啦。拉线接线,两个人四五天,又1000了。软件要是可以和这两项一样价钱的话又5000了。调试时间两个人五天又1000了。

起码这个数。

网友M:
四千太少了,一万是起码的。建议你程序里弄个定时或计数停机什么的。如果一开始就讲好价格了,那你就不好再加码了。但密码不能给,要的话就卖给他,这也是知识产权嘛。研发的费用你还没收呢,这程序,起码得收八千。难道我们这行的活,就这么不值钱?

网友N:
不明觉厉........技术活高的活价格必须高一点。

                                                                        IC采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