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组态王报表不能用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3-12-18):
点击工具-报表后,弹出   “建立报表窗口失败,请重新安装并注册report.ocx”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文件去哪里可以找到啊

在线求助

网友A:
控件丢失了,从网上在下载一个注册进去看下!网上有http://www.pudn.com/downloads277/sourcecode/windows/activex/detail1257747.html

网友B:
OCX文件丢失,这个问题,建议重新装一下软件,应该就能解决

网友C:
控件丢失了。。。。。。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或者找个可以用的组态电脑,把控件拷贝过来,重新注册

网友E(2014-05-09):
引用 网友D:
重新安装一下软件,或者找个可以用的组态电脑,把控件拷贝...

您好!

组态王控件怎么进行重新注册呢?

网友D(2014-12-16):
下载个,重新注册一下

网友F(2017-11-20):
把个文件 REPORT.DLL放入C:\WINDOWS\system32    打开 运行 regsvr32 REPORT.DLL

网友F:
REPORT.DLL在安装文件夹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