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logix没有随机数指令,如何产生随机数?

楼主(2013-12-18):
controllogix没有随机数指令,如何产生随机数?

网友A:
为什么要产生随机数????

网友:
伪随机数,常用的有平方取中法等,不过这在plc中实现有点难度,初始数据可以取日期和时间

楼主:
因为在仪表故障时要模拟一个看起来时刻在变化的信号,糊检查的。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扫描周期来产生随机数

欢迎加入工控精英技术超级群:西门子,ABB,施耐德,罗克韦尔,三菱,欧姆龙,松下等工控产品。包括:DCS,PLC,上位机组态软件,变频器,伺服,传感器等 点击加入该群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在仪表故障时要模拟一个看起来时刻在变化的信号,糊检查的。

 真要随机数岂不是更可怕,数值无规律乱跳。

你这种情况,自己写个模拟程序最好,比如把仪表数值弄成一个余弦曲线。

楼主:
随机数再加范围限制,本来就是糊弄检查的;用扫描周期是个好方法!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