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计器不能显示出来问题

楼主(2013-12-18):
在昆仑通态触摸屏上画了输入框作为累计器的显示器,显示的是累计次数。在PLC里写输入框

的对应数据对象的名称里通道类型选V寄存器,数据类型选32位无符号二进制。在电脑

上的状态表里查看VD4新值都会有变化,但是在触摸屏上的输入框里都是零,没变化的,

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昆仑通态HMI里面应该是这样的啊!

网友B:
数据对象的名称里通道类型选择错误。

网友C:
  你的 屏内的通讯地址位是不是出是了,或是不地呀 ? PKLC 的程序 VD4 能正常计数的话一般不会出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