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DCS与S7-200通讯

楼主(2013-12-18):
S7-200的信号通过modbus 485接口送到欧陆T2550控制柜,S7-200这部分信号可以在两台操作员站上显示画面吗?

现在的情况:欧陆设备厂家说只能在一台上位机上显示。这说法对吗?

网友A:
S7-200作为Modbus从站,你可以通过modscan软件(打开2个或使用2台电脑)访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