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仪表安装的注意事项

楼主(2013-12-18):
通过之前内容,我们了解到温度仪表的安装方式,即法兰固定安装、螺纹连接固定安装、法兰和螺纹连接共同固定安装、简单保护套插入安装。而在这四种安装方式的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一些因素,以免影响到测量结果的准确性,避免造成误差。

①温度一次点的安装位置应选在介质温度变化灵敏且具有代表性的地方,不宜选在阀门、焊缝等阻力部件的附近和介质流束呈死角处。 就地指示温度计要安装在便于观察的地方。 热电偶的安装地点应远离磁场。 温度一次部件若安装在管道的拐弯处或倾斜安装,应逆着流向。 双金属温度计在≤DN50管道或热电阻、热电偶在≤DN70的管道上安装时,要加装扩大管。扩大管要按标准图制作(见第十章)。 压力式温度计的温包必须全部浸入被测介质中。

②温度二次表要配套使用。热电阻、热电偶要配相应的二次表或变送器。特别要注意分度号,不同分度号的表不能误用。

③热电偶必须用相应分度号的补偿导线。热电阻宜采用三线制接法,以抵消环境温度的影响。每一种二次表都有其外接线路电阻的要求,除补偿导线或电缆的线路电阻外,还须用锰铜丝配上相应的电阻,以符合二次表的要求。

④电阻体通常使用三芯电缆或四芯电缆中的三芯,每一芯的电阻值可用下法测得。

⑤补偿导线或电缆通过金属挠性管与热电偶或热电阻连接。

⑥同一条管线上若同时有压力一次点或温度一次点,压力一次点应在温度一次点的上游侧。

⑦温度二次仪表安装较为简单。把单体调校合格的二次表按安装说明书分别安装在指定的仪表盘上或框架上即可。 温度二次仪表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类显示仪表,大多数指针指示的二次表(即动圈指示仪)逐步被外形尺寸完全一致的数字显示温度表所代替。但在安装上没有多大变化。

网友A:
学习了,还能坐沙发,荣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