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搞电路设计,怎么确定电线规格?怎么结合电线电缆载流量、电压降速查表选择啊?真心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3-12-18):
麻烦各位前辈,给我讲讲这个表是怎么查的?还有表头的意思?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表呢,我以往弄,全凭经验,看来还是要看看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表呢,我以往弄,全凭经验,看来还是要...

前辈  介意讲讲经验吗? 我想了解一下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个表呢,我...

看看相同设备上线的粗细。。差不多就行

网友B:
我发现进口设备的线比国产的要好很多。。国内不是做不到,是偷工减料。

1.进口的设备线往往是多股,头发丝细,合股成粗电缆。电缆很粗,但是柔软性很好。

2.铜线都经过热处理,韧性很好,用手拽还容易拉破手。

3,合股之前,都进行过预捻,就像麻绳,先捻成细线,然后才合成粗电缆。

4.铜线都预先镀锡,不宜氧化。

5.外皮都是阻燃的,用火机也点不着。

国内的线,

1.铜线很粗,往往六七根就合股,很硬。。。因为铜线要拔丝,每拉细一遍就是一道工序,费时间,费时间就是费金钱。为了省钱,所以少拉N遍。

2.铜线拉拔过程不经过热处理,因为热处理需要耗电,浪费钱,也省了。所以铜线很容易断,一把碎渣。

3.合股不预捻,省工序,省钱。

4.铜线从来没有见过镀锡的,省钱。

5.外皮不阻燃。广州这次大火就是线路起火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