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源接线问题

楼主(2013-12-18):
三相电源线电压为 380V 时,定子绕组应采用三角形连接;当三相电源线电压为 660V 时,定子绕组应采用星形连接。

网友A:
煤矿井下660V用的多。

楼主:
为什么线电压为660要采用星型接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线电压为660要采用星型接线呢

  这个可能是因为 线电压 与 相电压 的问题, 还有星 形  与 三角形 接法线电压的区别

网友C:
这要看电机的额定电压,是电源电压适应电机额定电压,不是电机额定电压适应电源电压。

网友D:
380V角接电机线圈电压是380V,如果改为星接,承受线电压的是2个线圈串联,这个串联不是算术和,是向量和,存在120º电角度,所以每个线圈承受的电压是1/√3的线电压。

网友E:
星接电动机绕组电压是220v角接绕组是380v,角接是星接的√3倍。

网友E:
这就是韩国电机到中国要改成Y接法的原因。

网友F:
要看电机的额定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就是韩国电机到中国要改成Y接法的原因。

 韩国电机是怎样的?不知道,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