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MT6070i触摸屏怎么与两个CP1H通讯

楼主(2013-12-18):
大家好,最近接手一个小案子需要一个威纶MT6070i触摸屏与两个CP1H做通讯,想请教下有这方面经验朋友,希望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分别用COM1口232与COM3口232与两个PLC链接。软件中,设备列表里面添加两个PLC就可以了。

网友B(2014-02-15):
问你个问题,如何在你这个型号的触摸屏里做动态流程图啊。急啊我 QQ 137698713

网友C:
用COM1 的232和COM3的232分别接2个PLC,注意接线方式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D(2015-04-19):
其实不用这样的  把两个CP1H做主从站通讯就行了

它的操作手册上有说明的

网友E(2018-11-19):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今天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