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编程软件与PLC通信要点

楼主(2013-12-19):
S7-200编程软件与PLC成功进行通信要保证以下条件:

1.两者的波特率要相同。编程软件波特率默认值是9600。

2.编程软件里指定的PLC通信地址号与PLC的通信地址号相同。

3.编程线缆完好,连接正确,可靠。

   波特率与地址号有3种情况:

  A. 首先,在PLC梯形图的编制界面上,单击左侧的“系统块”按钮,在弹出的“系统块”窗口中设定好PLC地址和波特率,其他选项默认即可。单击“确定”按钮。完成本项目的下载PLC地址号和波特率。注意,这是软件设定的将要下载到对应的PLC程序的地址号和波特率,并非是与PLC里原来的端口号及波特率一样。

  B. PLC里面的程序原来的波特率和地址号。这里指的是PLC以前下载的程序所用的波特率及地址号或者是PLC出厂时的默认值。

  C. 编程软件与PLC通信时(包括下载程序,监控操作等)实际波特率及地址号。

 在向PLC下载程序前,如果知道PLC的地址号和波特率(例如新的PLC,其地址号及波特率都是编程软件里的默认值)首先在系统块设定时确定PLC的地址号和波特率,并且编译(必须的,在程序下载时要把系统块一并下载到PLC里,实际就是告诉PLC以后就以系统块规定的参数进行通信)。在下载程序或执行在线监控等操作之前,将通信的实际地址号及波特率都设定成与PLC一样就可以正常通信了。设定方法是在梯形图的编程界面单击左侧的“通信”按钮,在弹出的窗口中设定地址号。默认波特率为9600,需要改变波特率时,单击窗口中的“设置PC/PG接口”按钮,在弹出的“设置PC/PG接口”窗口中的小窗口里单击“PC/PPIcable (PPI)”使其为有效反白状态,然后单击“属性”按钮在弹出的“属性—PC/PPIcable (PPI)”窗口,选择所需传输率的值(就是波特率)后,单击“确定”按钮。此时在“通信”窗口的波特率就是改后的值了。然后单击“确认”按钮。

 如果不知道PLC的地址号及波特率,可以编个小程序,在系统块的设定里设好正常使用时的波特率及地址号,(例如:地址3;波特率9600)选好PLC的型号并编译。在电脑与PLC编程电缆可靠连接的条件下,单击编程界面左侧的“通信”按钮,在通信窗口内右侧双击“双击刷新”字样。程序自动搜索后将连接的PLC的地址号及波特率显示在“双击刷新”字样上方。例如:

 CPU224 REL 02 01

 地址:2,19.2kbps

即CPU型号;当前地址号;波特率。

此时,将通信窗口内左侧的“地址”框“远程”右侧改成“2”,波特率改成“19.2”后,单击“确认”按钮。按下编程界面的下载按钮就可以下载程序了。通常在弹出的“下载”窗口内勾选“程序块”和“系统块”及“数据块”。

  下载后,再次单击“通信”按钮,将发现地址号及波特率自动变为系统块里设定的新值了。即:地址3 波特率9600。就是说,程序下载后PLC与电脑通信的地址号及波特率由系统块所确定。

网友A:
很不错的资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