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的FX1N的不能达到效果的问题

楼主(2013-12-19):
第一步  此步无问题                第二步此步无问题              第三步 想要第二步的效果,

                                                                                                  但却是回到第一步的效果

       启动                                      X1、X2同时按下                     X1、X2同时释放

Y1、Y2、Y3                                    Y1——亮                                 需要:Y1——亮

       全亮                                      Y2、Y3——暗                           需要:Y2、Y3——暗

第三步不能做到,不知如何是好了。

网友A:
将m8000改为m8002就可以了

网友B:
这题目,这题目,

最反感就是看见这样的题目,

什么意思呢,你说。

明明是程序不能达到自己效果。而且是  自己  的程序不能达到  自己  的效果。这有啥好说呢?

竟然还写这样的题目。

网友C:
支持将m8000改为m8002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是实际设备运行时的程序吗 ?

需要输出一个什么样的动作 ?有点不太明白呀 !

网友E:
楼主你确定你上面的程序 实际运行是你所说的那种结果吗

网友F:
我没用过三菱的程序啊。虽然看的懂。但是不知道M8000是啥。。。代表什么特殊功能的脉冲还是啥吗?

网友G:
M8000是一直接通的,你说第三部还能有第一步的效果吗?

网友H:
M8000是特殊辅助继电器,其作用是PLC由STOP→RUN后M8000一直得电。M8002作用是PLC在RUN后的一个扫描周期内得电。

网友I:
按你的要求基本上是这样的,M8000PLC运行一直ON,M8002PLC运行时一个扫描周期ON,M8001PLC运行时一直OFF。这个是在你的基础上修改的,像这样的问题你仔细看下编程手册自己就能解决,SET指令最好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J:
zh吗简单,呵呵,好药问

网友K:
觉得这样的程序没有实际应用价值。

网友L:
用M8002替换M8000

网友M(2015-03-05):
这么简单的程序用置位复位太繁杂了

网友N(2015-05-08):
将m8000改为m8002就可以了。但PLC一得电就工作,太危险了,不合程序编写逻辑,启动按键是有必要加上去的。QZC804030写的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