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上漏电原因及防止方法

楼主(2013-12-19):
  随着化工、石油、冶金、机械、科研、军工等部门的飞速发展,热电偶以高精度、高灵敏度被广泛使用,但是热电偶在使用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常常会发生各种故障现象,如漏电。接下来小编就热电偶上漏电的原因级防止方法为大家介绍,希望对大家的使用有所帮助。

  一、热电偶上漏电的原因

  1、电炉上耐火砖在高温下绝缘不良,在装有炉丝的炉壁上插入带金属管的热电偶容易使炉丝与热电偶接触,耐火砖在室温下是良好的绝缘拆料,但随着温度上升,绝缘性能会显著下降,表1列出三种不同耐火砖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率。电阻式电炉的炉衬大部分用氧化铝耐火砖,从表1看出随温度上升其电阻值也显著降低。

  2、炉丝与热电偶的接触,铂铑热电偶保护管是氧化铝瓷管,偶丝用瓷管穿上作分离绝缘,在高温下绝缘性能也要降低。表2列出AL203在不同温度下的电阻率。

  二、热电偶上漏电的防止方法

  保持热电偶不与耐火砖接触。将热电偶的负极接地,消除热电偶上的漏电信号。在热电偶输出端加装滤波装置。从热电偶的热接点处引出地线接地。在热电偶管上加外套耐热钢管或碳化硅管,并把它接地。

  采用以上方法,是搞定度仪表在剧烈条件都能正常工作,保证了仪器仪表准确指温、控温、记录、使各种仪表发挥应有的作用。

网友A:
热电偶的相关知识,学习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