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CT直流调速器维修及故障分析

楼主(2013-12-19):
艾默生CT直流调速器维修及故障分析

   艾默生CT直流调速器维修范围:

        Mentor II全数字直流驱动器 (25A – 1850A)

        M25  M45 M75 M105 M155 M210 M350 M420 M550 M700 M825 M900 1200M  M1850
M25R  M45R M75R M105R M155R M210R M350R M420R M550R M700R M825R M900R M1200R  M1850R

        · 全数字直流驱动装置Mentor II ――― 提供宽广的功率范围、完善的可编程逻辑和同一的控制接口.用最小的参数可满足简单的,独立的应用。本地智能模块(MD29)实现驱动器高性能应用。使用CTNet和系统编程工具(SYPT)组成的分布式智能系统可代替PLC主控模式。提供多种总线适配器以便与主PLC系统集成。
    控制策略
· 基于微处理器的控制电路
· 模拟速度给定的分辨率为0.025%
· 逻辑化按键编程
· 采用测速机反馈,负载变化100%的速度保持率为0.1%
· 先进的自诊断功能
· 失磁保护
· 软件的可扩展性
· 过载保护
· 逆变电压达1.15 x Vrms
· 反馈丢失保护
· 串行通讯接口RS232/RS485
· 缺相保护
· 非发挥性存贮器用于保存参数
· 150%过载持续时间30秒
· 单象限和四象限模块
· 锥形电流限幅
· 相序容差
· 电枢电流变化速率限制

              艾默生CT直流调速器故障分析:

调速器的常见故障
当由柴油机转速变化过程的异常现象而暴露调速器的故障时,应先检查是否由其它因素引起并排除之后如调速器工作仍不正常,则为调速器自身故障.主要有:

             1柴油机游车或转速振荡
1)游车:转速有节奏变化,手动停住调速器可消除转速波动,但松手后仍恢复有节奏的转速波动
2)转速振荡:转速有节奏变化且幅度较大,手动停住调速器可消除波动,放手后转速不会立即重新波动,但调整或负荷变化后仍会发生
3)游车或转速振荡原因
(1)反馈系统故障
(2)调油杆,高压油泵空动
(3)调速器油太脏或油位太低
(4)调速器内部故障

              2调速器输出轴颤抖(高频振动)
原因:
1)调速器驱动不稳定,如驱动轴花键磨损
2)飞重的弹性驱动机构故障
3)调速器在支座上没有均匀紧固

              3柴油机达不到全速全负荷
      主要由调油杆系卡滞,调速器输出轴与喷油泵油门刻度匹配不当(也导致起动超速或无法停车)引起

              4柴油机起动时高压油泵齿条不能及时拉开
原因:
1)升压伺服器动作不佳
2)断油机构未复位
3)调速器中油压低

网友A(2014-11-19):
上海项旗电气专业提供:英国CT驱动器、英国CT直流调速器(MentorII  Mentor Plotform)、Unidrive SP驱动器、艾默生CT直流驱动器MentorII、MP 、FXM5、FXMP25、安川伺服电机、安川伺服驱动器、安川变频器、CT驱动器维修、CT变频器维修、CT伺服电机等产品的经销批发及维修、现场调试等技术服务。上海项旗电气传动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的英国CT驱动器、英国CT直流调速器、Unidrive驱动器、FXM5、安川伺服、安川变频器、CT驱动器维修、CT变频器维修、CT伺服电机畅销国内外工控自动化行业。上海项旗电气经销的英国CT驱动器、英国CT直流调速器、Unidrive驱动器、FXM5、安川伺服、安川变频器、CT驱动器维修、CT变频器维修、CT伺服电机品种齐全、价格合理。我司重信用、守合同、保证质量,以多品牌经营特色和薄利多销的原则,以一流的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