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经验一例

楼主(2013-12-19):
台达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维修经验一例

  台达VFD-B系列变频器是台达的主力型号变频器,具有矢量控制功能,支持38.4K波特率的MODBUS通讯,在很多行业都有广泛应用。

              这次客户送修一台台达VFD-B 15KW的变频器,据说正常运行中经常忽然停机,停机时变频器无显示,过几秒钟后,又恢复显示,恢复后工作正常。由于故障频繁出现,导致生产的产品废品率高,严重影响生产。

              用户送到我们维修中心后,立即进行检查,根据用户的故障现象描述,经实际送电运行观察,确认客户的故障描述属实,初步诊断以为此变频器内部供电不良。

              该变频器的内部供电电源为开关电源,这也是现在变频器的通用供电方式,具有转换效率高,体积小,工作电源电压范围宽的特定。

              由于此变频器故障发生时间不确定,所以给我们的维修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般都要等正常运行1-2小时后才发生故障,而故障时间只有几秒,所以我们只能根据经验更换易损的器件后再进行测试。

              起初怀疑是开关电源负载过重,某些元器件发热后特性不良,导致开关电源电流过大而保护关断。因此首先拔掉散热风扇,再上电观察,运行一段时间后,机器仍然发生故障。用示波器仔细检查开关电源芯片UC3842的输出波形正常,检查限流电阻上的波形,发现电流较正常情况稍大,此机型开关电源正常工作电流一般在0.3A左右(峰-峰值),但此变频器达到了0.5A以上,这证实了以前的判定:负载过重是正确的。但是仔细检查所有负载,驱动电路,控制板,检测电路都正常。维修陷进了僵局。

              然后仔细察看开关电源的线路图,发现在开关电源电流检测端,UC3842的3脚,还接有另外一路保护,芯片电源脚经过稳压管D2接到3脚,这部分线路应该是开关电源自身的过压保护。静态测试稳压管特性良好,用稳压电源通电丈量也正常,稳压值在21V左右(电源电压17V),拆掉这个稳压管后给机器送电,测电流波形居然回到正常的0.3A。看来是这个稳压管特性不良引起的题目。重新安装一个21V的稳压管,开机试运行一上午正常,没有再出现以前的故障。最后送交客户,经几天实际运行,工作正常,证实变频器已完全修

        图中的D2

              由此可见,在维修变频器较困难故障时,除了多做试验外,还有善于分析原理图,才能找到真正的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