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 modbusrtu16功能码写入单个寄存器用什么写命令

楼主(2013-12-19):
标准的modbusrtu设备,用!SetDevice(设备0,6,"cmr"),有什么方法可让串口发出 01 10 00 01 00 01 02  XX XX   crc    crc(crc为校验,XX为要写入数据),“cmr”应如何写,还有WriteMutiReg(寄存器起始地址, 数据个数n, 数据类型; 数值1,数值2,…数值n)让数据个数n=1是不是不能这么操作

网友A:
不清楚耶!抱歉、、、、

网友B(2014-11-08):
建议还是先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来进行测试,再进行编程。

网友C:
设备管理器里面 选择好 RTU驱动

只要 把对应通道写好 不需要管他是怎么发送的 数据是自动连上的

网友D(2016-07-18):
你好,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该问题 ...

网友E(2018-08-27):
!SetDevice(设备0,6, "Write(4,396,WUB=1)")

得到

14 10 01 8B 00 01 02 00 01 9B 7B

网友F:
该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该问题

网友G(2018-10-08):
请问RTU链接多个子地址的时候为什么链接不上,通信不了

网友H:
很好的资料,正需要,谢谢分享!

网友I(2018-12-09):
来看看,可以互相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