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手动开环正常,PID时电流过流怎么回事?

楼主(2013-12-19):
当采用手动开环时,5.5KW的电机,频率上升或稳定时,电流都在5-7A之间。

当采用PID 时,频率缓慢上升时,电流也不断上升。在升到10A 左右,就会自动停止,

这个是怎么回事?R2257 R2258 R2293都设置过,还是不行。有时报501过电流故障。

网友A:
根据具体故障错误。找到对应的现场问题。。有时候是接线,也有可能是哪边线破了。。等等

网友B:
参数设置不对吧,出现超调,急加速,急减速了 ,频率范围什么的比例对应了吗

楼主:
都调了,就是0756.1没设。现 在设了后,PID还是不能调节。一直在50HZ。

怎么样选择P2201的参数做为固定频率呢?

网友C(2018-04-25):
这个问题有深度啊,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