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虾指点s7-200以太网通讯问题

楼主(2013-12-19):
硬件:S7-200   226CPU   通讯方式:以太网   CP243-1

现场情况描述:1.S7-200与电脑直接连(网线直连,网线非交叉),可以通讯,距离大概三米

             2.S7-200与电脑直接连(网线直连,网线非交叉),可以通讯,距离大概80米~100米之间

             3.同上距离(同一根网线,80米~100),PLC连交换机(研华EKI-2528)再连电脑就不通了,PING也ping不通

             4.换一个交换机上去还是不通

             5.将交换机拿到PLC旁接上连上电脑是通的。

这咋回事啊?距离太远了?但是直连能通上的加上交换机反而通不上,有点想不通,交换机不是有信号放大功能吗?而且交换机都是全新的出场设置 。这跟S7-200里的以太网配置向导里的参数有关吗?真是搞不明白啊,跪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你好

   网线的通信距离一般就是100米左右;距离远建议使用光纤;

   如果非要这样使用的话,建议换一种好点的网线,黑色防拉的那种;

网友B:
交换机是不是需要设置一些参数啊,还有对应的口是不是对应呢

楼主:
打过研华400电话,说交换机是不用设置的,而且我以前也用过EKI-2525没什么设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   网线的通信距离一般就是100米左右;距离远建...

 应该是这个问题

网友D:
1,网线的通信距离一般就是小于 100 米左右,否则要加信号放大器

2,你有试过在 很短的距离内使用 交换器 能连接 PLC 不?

3,你的 交换器 是工业网络专用 吗 ?

楼主:
1.试过,在短距离时连上交换机是可以通讯的

2.交换机是工业交换机啊EKI-2528

网友E:
打电话询问你的交换机厂家。。看看你的这个距离是否合理。。合理的化那就是交换机里面参数设置。。网络一块的参数无非就是ip在一个段里面。。

网友F:
200的PLC 用以太网通讯的话,用向导配置,仔细阅读下帮助文档,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建议你把工控机的IP改成与PC机的IP地址一致后在试试,一般的交换机不会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