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三菱变频器控制的 自动往反 电路图

楼主(2013-12-19):
求一个三菱变频器控制的 自动往反 手动/自动切换,手动时能单独控制正反的 电路图  一个接触器,一个时间继电器(到位时停5秒)两个接近开关,两个极限开关,及中间继电器组成。变频器正反控制端子是STF和STR,公共端是SD,先谢谢了大侠们

网友A:
   楼主 ,你这是考我们农民工的头脑还是搞设计还是什么?

其实维修电工中级书上就有控制正反转的电路图

网友B:
这个电路做不出来你就不要做所谓的电工了

楼主:
不是,是真不懂,想学,不是考大家,用变频器控制正反转省很多,但不懂电路图怎么画,帮帮忙啦,懂得的大虾们,期待

网友C: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有一点电气经验就可以做到了

楼主:
帮我看下这样子可以吗?还是错了哪些地方了?谢谢

网友D:
最后时间继电器不用串常闭点 ,也不用并长开点,手动按钮我觉得应该重新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