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ineStruxure在铝条折弯机上面的全方位应用-解决方案

楼主(2013-12-19):
MachineStruxure在铝条折弯机上面的全方位应用-解决方案

SoMachine软件介绍

 SoMachine是为整台机器设备开发、配备和编程的OEM解决方案型软件平台。在同一个编程环境里,包含了逻辑运算、电脑控制、HMI设置以及相关的各种网络自动化功能。

 SoMachine基于施耐德电气灵活的控制平台来帮助编写开发的,并为OEM提供了全方位解决方案类型的产品。将最大程度的为每台机器同优化的控制方案。

 SoMachine的方便快捷体现在

1.     只需一个软件平台

2.     只需一个程序文件

3.     只需一个连接电缆

4.     只需一次下载

工艺流程

铝条折弯机归属于玻璃加工行业,主要用于真空玻璃外侧密封铝条的生产。

不同的客户对铝条的外型也有各种需求,三角形,任意四边形,任意五边形,每条边长度和角度都需要任意调整。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与客户合作开发出全自动闭环铝条折弯机,弥补了客户当前机型精度不足的缺点。

由于铝条的表面为光滑材质,非常容易产生打滑,从而导致最终送料长度精度不足。为了改善此问题,常见有以下

几种方案:

(1) 纯开环控制,通过参数进行补偿

(2) 仿真闭环控制,编码器接入到PLC进行长度补偿

(3) 真正全闭环控制,编码器接入到伺服自动进行全闭环控制

对以上三种方案,各有优缺点:

方案一:成本最低,但实际送料精度受环境影响和机械装配影响较大,甚至温度的变化都会改变送料精度。

方案二:送料流程不流畅,必须进行二次送料进行长度补偿。而且接料的精度受到PLC扫描周期的影响。

方案三:成本最高,但是精度容易得到保证,受环境影响小。通过CANopen总线的位置捕捉功能可以实现非常高的

接料精度。

经过沟通和确认,客户最终决定采用施耐德电气全闭环控制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整套方案采用施耐德电气M238小型PLC。通过PLC的高速脉冲输出口进行控制。送料伺服由于需要全闭环的功能,所以采用LXM32M伺服外加第二编码器卡来实现。控制方式为CANopen总线控制。之所以采用总线控制是因为LXM32M驱动器内置高速位置捕捉功能,可以精确捕捉微米级的位置信号。PLC同HMI的通信采用传统的Modbus RTU协议,通信稳定,编程简单。整个机器动作,铝条是送料→折弯→继续送料,钢条是送料→打孔→送料→折弯。

如果折的框不是矩形,是异型的话,我们还必须考虑折弯臂的操作。折弯壁由于机械的限制在普通状态下只能折120度,如果需要折160度的角就必须进行工位切换操作。折弯90度→收回折弯壁转换工位→折余下角度→折弯返回整个系统复杂点在于异型的计算。对于三角形:给三边长度用余弦定理算出三个角度。对于任意四边形:给四边长度和一个角,将此形状分成两个三角形分别进行余弦定理。其他多边形算法与上面的类似。

总结

(1)SoMachine软件平台由于符合IEC61131-3标准,所以对各种编程语言的支持非常完善。该设备在异型加工件折弯角度及送料长度的计算运用了很多复杂的数学函数,只有支持标准的结构化文本才可以清晰的编写出复杂的计算公式。

(2)SoMachine开放的编程语言环境使客户可以随意根据机器的实际情况制作属于每一台机器的功能块。实现整机设备的快速开发。

网友A:
话说谁能解释一下Machine Struxure?

网友B:
MachineStruxure 是施耐德公司推出的一款机器自动化平台。它整合了灵活的硬件平台和集成应用功能库的单一软件,提供经过测试、验证和文档化的架构,其针对中国市场的优选方案能够助力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制造商)用户成功设计各种提升性能、降低能耗和优化成本的工业机器。

网友C:
   话说听说前段时间还听耐德公司推出了MSX,现在就有介绍了,赞一个

网友D:
Machine Struxure的应用还是相当广泛的

网友D:
随便看了看,在新能源,纺织,金属加工都能涉猎

网友E:
呵呵。。。你们说的真有意思。。。。。。。

网友F:
MachineStruxure运行和维护怎么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MachineStruxure运行和维护怎么样?

施耐德在机器整个生命周期内提供服务和支持,而且服务态度非常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MachineStru...

MachineStruxure不是很清楚,但是施耐德本地售后服务团队还是很好的!

网友F:
还在纠结要不要更换现在的设备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还在纠结要不要更换现在的设备中。。。

能换就换了吧,我们公司现在差不多能节能25%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网友F  还在纠结要不要更换现在...

这么好,看来是该更新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回复内...

谢谢你的回答,你可以参考楼上的回答,对我的帮助很大!

网友H:
故障发生后恢复快么?

网友G:
能够在完成故障诊断后通过正确的处理措施排除故障,并尽快恢复正常生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能够在完成故障诊断后通过正确的处理措施排除故障,并尽快...

哦,是这样,非常理想!谢谢

网友I:
偶来学习滴,调整和升级起来方便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偶来学习滴,调整和升级起来方便么?

运行阶段的调整灵活,并满足更长期的生产需求

网友K:
能不能降低机器的能耗?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故障发生后恢复快么?

在潜在的故障发生前通过检测及时,通过适当的警报措施发出提示辨析异常状况, 根据预警原因,按照预先设定的处理程序自动应对

网友J:
引用 网友K:
能不能降低机器的能耗?

当然能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能不能降低机器的能耗? 内...

怎么降低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主要从两方面降低机器的能耗:(1)设计高效能机器(2)实现优化的架构,以降低能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还是没懂,能详细说一下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1)设计高效能机器:传动部件和电机占工业耗电的70%。可以通过采用合适的自动化系统降低机器的能耗:优化高功耗电机的选型,用带有稳压器的高输出电机取代普通电机,采用智能精细控制技术,比如预测控制,用智能电气轴等代替机械轴(皮带、链条、凸轮)。(2)实现优化的架构,以降低能耗:作为自动化和控制以及能效领域的全球领袖,拥有全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帮助开发经过测试、验证和记录的产品、架构和功能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回复内容:对: 网友K  回复内容:对: 网友J...

赞一下,说的很详细,懂了,今天遇到大神了

网友L: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2/539561_1.shtml这两篇文章差不多吧

网友M:
肯定的啊,应用在不同方面的同一东西哎

网友N:
我觉得这篇文章比上一篇要详细

网友N:
引用 网友M:
肯定的啊,应用在不同方面的同一东西哎

用户能同时访问一级的软件项目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N:
回复内容:对: 网友M  肯定的啊,应用在不同方...

采用中央数据库和强大的多用户设计,当然可以!

网友N:
我想自己改写设备模块,可以么?

网友M:
设备模块也可由用户自行改写,比如融入专有技术让自己的机器程序有别于竞争对手。

网友N:
引用 网友N:
我想自己改写设备模块,可以么?

SoMachine既可以使用应用功能块(AFB)以常规方式编程,也可用SoMachine的预定义程序结构和设备模块(EM)编程。所以当然可以啦!

网友L:
这个有没有实施结果啊,方案也不够详细。。。。。

网友N:
有么有人了,大家交流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