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140和触摸屏通信问题

楼主(2013-12-19):
我想用触摸屏来做控制器的上位机,通过触摸屏来实时设定四轴的速度,位移量等数据,还有用屏来编写轴的运动轨迹,比如我第一个运动轨迹是直径50的圆弧,另一个运动轨迹是直径30的圆弧或者是直线什么的,怎么来实现呢?另外和触摸屏的通信是怎么做的?是用modbus rtu,还是modbus ascii?屏里的地址和控制器里的地址怎么对应?有没有例程参考一下?

网友A:
如果您的B140是标准版本,则既不能使用modbus/rtu也不能使用modbus/asc,只能使用modbus/tcp。

在使用modbus/tcp时,要与触摸屏进行数据交换,也只能是以B140为主,触摸屏为从。

如果您目前没有替换b140的固件版本,也没有换成带网口的触摸屏,这个问题基本无解。

楼主:
多谢方刘工解答,那么B140里的变量是怎么和屏对应的呢?您有例子借鉴一下吗?

网友A:
我前面说的还不够明确么?在 您换b140或屏之前,您的B140中的变量与屏是对应不起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您的B140是标准版本,则既不能使用modbus/...

B140有特别版本,使B140象PLC一样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A:
B140有特别版本,使B140象PLC一样与触摸屏通讯??

是的,可以用MODBUS/RTU 作为从机与外部设备通讯,MODBUS的寄存器按照地址与内部的数组元素对应。可以实现数据交换。

至于用户要赋予交换的数据什么特别的意义,比如指定电机目标位置,读取当前编码器计数之类,则需要用户自己在B140上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