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检测方法

楼主(2013-12-19):
       1、测触点电阻
        用万能表的电阻档,测量常闭触点与动点电阻,其阻值应为0;而常开触点与动点的阻值就为无穷大。由此可以区别出那个是常闭触点,那个是常开触点。
  2、测线圈电阻
  可用万能表R×10Ω档测量继电器线圈的阻值,从而判断该线圈是否存在着开路现象。
  3、测量吸合电压和吸合电流
  找来可调稳压电源和电流表,给继电器输入一组电压,且在供电回路中串入电流表进行监测。慢慢调高电源电压,听到继电器吸合声时,记下该吸合电压和吸合电流。为求准确,可以试多几次而求平均值。
  4、测量释放电压和释放电流
  也是像上述那样连接测试,当继电器发生吸合后,再逐渐降低供电电压,当听到继电器再次发生释放声音时,记下此时的电压和电流,亦可尝试多几次而取得平均的释放电压和释放电流。一般情况下,继电器的释放电压约在吸合电压的10~50%,如果释放电压太小(小于1/10的吸合电压),则不能正常使用了,这样会对电路的稳定性造成威胁。

网友A:
基本知识和概念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知识和概念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