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驱结构的电机选型问题

楼主(2013-12-20):
双电机驱动选型的时候,扭力跟惯量要除以2吗?

双驱为用在激光切割机上的
两个电机带动一个轴

急求啊,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双电机驱动有一用一备模式、同步工作模式;

如果是一用一备模式,按照常规单电机选用;

如果是同步工作模式,一般选配时每台电机力矩为单电机的2/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驱动有一用一备模式、同步工作模式;如果是一用一备...

如果是同步工作模式,一般选配时每台电机力矩为单电机的2/3;

这个怎么解释?

楼主(2014-04-03):
引用 网友A:
双电机驱动有一用一备模式、同步工作模式;如果是一用一备...

同步工模式,一般选配时每台电机力矩为单电机的2/3,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实际需要3N/M我选的两个电机只要2N/M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