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安川输入输出模块LIO-04的使用说明

楼主(2013-12-20):
我工司有一设备.其伺服控制用的安川输入输出模块LIO-04.型号为JAPMC-IO2303.谁有其使用手册啊.或告知哪可找到.在安川官网.只有IO0-01.IO0-02.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LIO-04的说明在LIO-01/02里有。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请问LIO-04通过连接器件M-MDR50/1.0M连接的输入输出模板.其型号为本JUWEY 3M-MDR50-TB.我无法找到JUWEY的资料.另外.此连接器为52位针的.其各接线意义与LIO-01是一样吗?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1,  我们没有连接线的相关资料。

    2,  LIO-04和LIO-01引脚定义不一样。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2014-04-22):
MP2200手册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