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个建议

楼主(2013-12-20):
电气成套设备工程师助理和电气报价员  我该去哪个  学的电器柜成套设备的知识更快 急急急  谢谢大神

网友A:
 一起去学吧

网友B:
必须2选1吗?

网友C:
工程师助理学的东西多

网友D:
工程师助理啊,学东西多少是一方面,问题是你如果是做这一行没有一定的实践基础的话很吃亏也很吃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2选1吗?                    ...

 我不能分身去两个公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起去学吧

 你太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程师助理学的东西多

 谢谢 你知道我最开始应该从哪入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程师助理啊,学东西多少是一方面,问题是你如果是做这一...

 我现在光是打杂了  要是去学报价 是不是也是打杂啊 但是助理就是默认的文职  报价到那会不会直接学习呢

网友E:
建议去助理,报价的前提是什么你要了解,是有了具体的型号了之后才去报价,但是这个具体的型号你都不知道怎么选,不还得工程师给提供?,所以还是先学会技术在去做报价的比较顺利,这样你的报价才能更接近实际,风险才会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