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归启动 允许的动作 如何设置?

楼主(2013-12-20):
WINCC 归启动 允许的动作 如何设置?

如图 如题:
比如我想设置 1。运行WINCC 时候 就开始数据归档
                     2.触发某个WINCC内部变量 或者PLC变量时开始归档数据
要实现上述,在归档选择上应该怎么设置呢?

楼主:
WinCC创建变量归档时如您的截图,选择运行归档,然后在启动项激活变量记录运行系统就可以了。
问题2.在您的截图位置选择“锁定”。掉用以下函数解锁,开始记录。
TLGConnect(NULL,NULL);
TLGLockArchiv(NULL,”Acqsiton”,FALSE,NULL);
TLGDisconnect(NULL);

网友A(2015-06-04):
好  正在做 这方面的事情